华硕k45vd CPU集成显卡电压出不来

楼主(2014-11-25):
华硕k45vd  三代I5 有进水 水进在南桥正后面,现在开机电流能跑到1.2几 不会跳动两下就上1.2了。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就CPU集成显卡电压出来不。这会是南桥坏了吗。大家给我出个招吧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集显修不出来。这机子是集显电压跑马之后才出来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内存的数据线,看看是否过了内存

网友A:
先刷个BIOS吧,不行的话加焊下桥。

网友B:
跑码过了内存之后 CPU再次发出VID开启集显供电   先用示波器测一下 内存排组上有无数据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吧,不行的话加焊下桥。

刷过  也加焊过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码过了内存之后 CPU再次发出VID开启集显供电   先用示波器测一下 内存排组上有无数据波

没有示波器

网友:
楼主你的集显不出了  独显那就是出来了?  我这个集显和独显都没有   真郁闷  独显开启南桥没有过来  换新的 依旧

网友(2015-01-13):
本人的 一台 是 开机电流值低 0.2A  拆开测试 发现 无 CPU  无显卡 无集显供电 测试 修理终于搞出CPU独显供电了 集显不出电  郁闷 BIOS  刷了  桥 换了 故障那个 依旧

网友:
95831吗???我正在修两台

网友:
CPU要收到DRAM-PWRGD后才能发出开启集显供电给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有一台换CPU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