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4-11-25):
图纸没法贴上来或上传附件,请原谅。
开机没反应,查到MAX8724 一脚的二极管PD7 RB500V-40/40V/0.1A 烧,19V正常。换了一个后一按开机键马上烧,且连PC30一起烧了。
本人菜鸟,请教各位专家,应该还从哪里检修,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不胜感激!!

网友:
有图纸就好

网友:
不能呀。这个不知道?

网友A:
查PC30的后级吧 后级短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PC30的后级吧 后级短路的

PC30 后级就是地了。

网友:
有图,就是传不上呵。

网友C:
你还是仔细检查下吧 修机器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仔细检查下吧 修机器要细心

是的,您说得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30 后级就是地了。

我知道 PC30的后级是地 我说的意思是找他给谁供电 他的后级连着什么元件 呵呵哈哈 谁不知道电容有正极和负极

网友:
可能还有短路。。排除短路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