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S19C200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4-11-25):
如题,
亮一下就灭了,
有显示无背光。
LED 背光,
没有东西测试,
灯管电压有15V。
现在要检测什么地方呀?/

网友:
灯管电压低了。

网友:
查LED升压电路

网友A:
LED 背光电压通常是多少??

30V?
没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 背光电压通常是多少??

30V?

一般都是24伏以上。

网友:
多谢,明天检查下再看。

网友:
  有条件可以用通用升压板测试或代换。如不行修升压板的升压电路部分。

网友:
正好也遇到这样一台,明天顺着这思路看看。

网友:
电压低导致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