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键盘失灵

楼主(2014-11-25):
宏基4736Z键盘失灵完全不能用,换新键盘好了,过一会又不能用了。以为键盘不行,又换个新的,还那样。开始能用,过一会完全失灵。请教高手们,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
查键盘供电始终正常吗?

网友:
查查EC那边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不行把EC换掉。

网友:
看看ec出问题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键盘接口打值都正常,没头绪!

网友:
4736还有这样的问题吗?我都没有遇到过!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有可能是功能键的问题,有遇到过,拆键盘把功能键的排线拆下来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再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