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时钟芯片83195bg-118 图纸 或者开启脚!!有谁知道啊?

楼主(2014-11-25):
求时钟芯片W83195bg-118 图纸 或者开启脚!!有谁知道啊?

情况是这样的,原来板上南桥有短路(用PCI带灯卡测试有明显比较亮的几个灯),上电无CPU电压。 杂牌945 双桥(南桥是INTEL 8201FR那种)集成的主板, 换南桥后(网上买测试的那种 15块一个),上电 有U供电,PCI无时钟,无复位。量时钟 YY 没起振。因为两脚都无电压,但量起周边电感是有3.3V电压的。是不是需要开启脚EN有高电平后 才起振的?? 道理应该是VTT PWRGD 出来后 送到北桥 南桥 和时钟的,总线供电已经有1.2V了。有U电了,说VTT PWRGD 1.2V应该转换出来的了。为什么时钟上或者周边都没量到相关的元件呢? 难到这个南桥也是坏的??
终于找到图纸了。。按图查查看看有没有希望。

16脚和52脚RESET 都为低电平。。。。 但好象没发现脚连接有其他元件。。。16脚连接到一个822上拉3.3V 和接一个WA的三级管 D极。三极管G级接一个822后 连到CPU供电管理芯片(L6713A)的第3脚。第3脚有1.36V电压。三极管G级0.63V。 拆了三极管 D极月.58V! 拆了三极管 D极应该是3.3V才对呀?难道是时钟芯片16脚拉低了?

再看看图纸16脚 低电平,应该是时钟开启的信号吧??这个芯片按图应该是低电平开启的,按这个说,开启脚电压没有问题,是时钟坏了?? 有开启信号。供电正常,无输出。坏?? 手上没这个时钟芯片呢。

网友:
终于找到图纸了。。按图查查看看有没有希望。

网友:
换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A:
16脚和52脚RESET 都为低电平。。。。 但好象没发现脚连接有其他元件。。。16脚连接到一个822上拉3.3V 和接一个WA的三级管 D极。三极管G级接一个822后 连到CPU供电管理芯片(L6713A)的第3脚。第3脚有1.36V电压。三极管G级0.63V。 拆了三极管 D极月.58V! 拆了三极管 D极应该是3.3V才对呀?难道是时钟芯片16脚拉低了?

网友:
16脚 低电平,应该是时钟开启的信号吧??这个芯片按图应该是低电平开启的,按这个说,开启脚电压没有问题,是时钟坏了?? 有开启信号。供电正常,无输出。坏??

网友:
时钟打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B:
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一般都有一个三极管相连,,你找找时钟芯片附件的三极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一般都有一个三极管相连,,你找找时钟芯片附件的三极管啊!!

有一个三极管 D极为0V。 上加负载时为0.59V。发现这个三极管G极接一个822电阻,这个电阻的另一短是接到CPU核心供电上的(下管D极)。按里应该是有CPU电压出来 才开启这个时钟。上真U有CPU (CD336)电压1.34V了。三极管G极有0.63V,D极为0V,时钟16脚接这个D极为0V,时钟开启。但时钟没开启。。。。

网友:
找点位图查呗

网友:
杂牌货,没找到图的。

网友:
时钟芯片的资料很少的

网友C:
满足4个条件  你查完无输出就换芯片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满足4个条件  你查完无输出就换芯片好了

那四个条件? 供电 EN  RESET 还有个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四个条件? 供电 EN  RESET 还有个是什么?

时钟啊!!!14.318起振了没

网友:
小白学习中,帮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时钟啊!!!14.318起振了没

14.318没振  换了晶也没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4.318没振  换了晶也没起

换掉旁边的谐振电容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6脚和52脚RESET 都为低电平。。。。 但好象没发现脚连接有其他元件。。。16脚连接到一个822上拉3.3V 和接 ...

这里三极管C级的3.3v是经过电阻上拉得到的,排除上拉电阻变值就是时钟芯片本身内部短路拉低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掉旁边的谐振电容试下。

都没电压出来。。谐振电容也没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里三极管C级的3.3v是经过电阻上拉得到的,排除上拉电阻变值就是时钟芯片本身内部短路拉低了电压。

我直接从上拉电阻那里短过来 也是无起振。。等芯片到 换一个上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从上拉电阻那里短过来 也是无起振。。等芯片到 换一个上去看看吧。

上拉电阻建议不要短接两端,这里如果短接的话,容易引起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318没振  换了晶也没起

谐振电容换了没   打值啊?   测量条件什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