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90奇怪问题

楼主(2014-11-25):
我有二块联想A690主板尸体,原来因为雷击,搞网卡芯片,上电,已跑码,关机;装入机箱,不触发。
再拆,换桥、EC,还是不触发,不知有兄弟遇到同类现象吗?你们有没有解决?!

网友:
你的问题都挺怪异的!按不触发故障修吧。

网友:
请先查找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是否正常,再进行维修。

网友:
徐老师都发话了,你还不好好找找

网友:
装个机箱就悲剧了???机箱把主板哪里又弄烧了吧!!确实很诡异!!

网友:
今天我这一个板子换个电池就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