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华硕F9S不触发

楼主(2014-11-25):
问题是不触发 接上可调电源 电流0.03到0.02反复跳动。EC8511 换过了 南桥也换过了 问题还是一样。、开关键上有3.3V 按下开关有反映。EC69脚没电压
    求高手解决。。。

网友:
RSMRST  正常 不   LID正常不 PWRBTN有跳变不

网友:
测EC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时换了试试。

网友:
待机芯片的3  5V电压都正常吧!

网友A:
ec69脚?什么ec啊,是不是ec待机没有?还是复位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69脚?什么ec啊,是不是ec待机没有?还是复位没有?

EC带机有3.3 复位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