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安泰信烙铁,一接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是什么问 ...
我的安泰信烙铁,一接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4-11-25):
我的安泰信烙铁,一接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是什么问题啊,烙铁不加温
电源

网友:
铬铁芯坏了,换

网友:
拆开看看,测测变压器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
我的等都不亮,侧变压器27v。直接换丫的。

网友:
供电输出有没有短路拉低的。

网友:
100%发热芯坏了,你直接更换就可以,以后使用别敲烙铁,磁芯容易裂的

网友:
可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