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1155针主板没LPC槽怎么快速判断问题

楼主(2014-11-25):
一技嘉1155针的主板点不亮,想插PCI诊断卡,可惜没这PCI槽,本论坛网店推荐有I3,I5,I7主板通用的小的诊断卡,都有LPC槽才能用,看我这里这个技嘉的板子没有这样的槽子,碰见这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快速判断问题点的所在

网友A:
加上个小喇叭喽, 屌丝神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上个小喇叭喽, 屌丝神器

小喇叭如何根据声响判断,请指教

网友:
各供电,时钟,复位还能测的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喇叭如何根据声响判断,请指教

不插内存报警,说明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

网友:
按时讯一步步测

网友:
加装喇叭的位置在那里?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按维修流程全部走一遍

网友:
我也是装喇叭测试的,.支持楼上

网友:
小喇叭,,,神器啊!!万用表 神器啊!!

网友:
经验判断吧,这个没有试过。

网友:
小喇叭用用就得了

网友:
不插内存报警,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学习了

网友:
经验判断吧,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