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的电容哪个牌子好啊?

楼主(2014-11-25):
本想买红宝石的,但卖家说显示器用的话黑金刚比较好。
是吗?请大家推荐一下,然后再问一下这个电容旁边的是胶吗?为什么需要这个呢?如果需要的话哪里有卖?

网友A:
那个胶不应管, 上次我发了100个显示器上的次品电容,后来都成返修的了,坑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胶不应管, 上次我发了100个显示器上的次品电容,后来都成返修的了,坑死我。

哪个牌子的电容用在显示器上最好呢?

网友:
显示器用电解电容无特殊要求,耐压够的所有品牌都行。

网友B:
啥牌子都行吧!找经济实惠的,啥电容还不至少使用两个月呀,在显示器里边做上记录,返修的话告诉他这回是高压板坏了!嘿嘿!常回家看看也没什么不好的,关键是服务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牌子都行吧!找经济实惠的,啥电容还不至少使用两个月呀,在显示器里边做上记录,返修的话告诉他这回是高 ...

08年的显示器,早就过保啦,所以还是买好点的电容吧,电容好便宜,呵呵。

网友:
你说的那俩个牌子都行。只要不是太杂的都能用住。那个是胶 很正常出厂 差不多都有。可能是怕电感过热开焊掉下来吧。。。。呵呵

网友:
要好就红宝石吧

网友C:
电容还要纠结吗?一般的普通的电容就可以了,我现在用的是品牌电容,结果换过后,2、3年都不坏,反而影响了维修量。所以,我现在备了两种电容,网吧的用品牌的,其他的用普通的。

网友:
耐压是关键,假货太多

网友:
买到真货的话,什么牌子都差不多。

网友:
买红宝石的,但卖家说显示器用的话黑金刚比较

网友:
黑金刚更好

网友:
其实普通正品就行

网友:
太好了你下次咋整钱

网友D:
普通正品3年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正品3年没事的

买了黑金刚了,除了一个47uf50v那家没有卖的尼吉康的
多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还要纠结吗?一般的普通的电容就可以了,我现在用的是品牌电容,结果换过后,2、3年都不坏,反而影响了 ...

我是自用。。。

网友E:
钰邦电容呀,台系的用在显示器上都足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钰邦电容呀,台系的用在显示器上都足够了吧。

那一大堆全挑最贵的买都不超过邮费钱。。。

网友:
有这么矫情??我都买一般般的就好了,不用讲究那么好吧

网友:
这个在使用时,一般是供电5V用10V或是16V耐压,25V也可以,但容量不要变;12V用25V耐压

网友:
我都用普通的,用个一年半年的没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都差不多,不是山寨就行。

网友:
红宝石,日化、三洋都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