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不触发

楼主(2014-11-25):
同行送了一台机器 dell 5520 不触发,3v有,5v没有

网友A:
这就完了??提供多 一点测试数据吧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完了??提供多 一点测试数据吧  楼主。。。

按开关就有5V了

网友:
按开关就有5V了

网友:
你们俩是一个人?

网友:
温控拉低?

网友:
有的机器是触发后才出的5V,查EC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RSMRST#高电平了吗?

网友:
按开关后  3 5 V有了  就查PWRSW   PWRBTN   RSMRST  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BATLOW 这些信号 都是什么状态  测了没有呢

网友:
涨姿势了,不过现在确实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