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l关于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4-11-25):
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芯片正常工作情况下bst 引脚pc4301一端应该是多少v?这个芯片是bga封装的
  谁知道 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表测的话也就芯片供电电压值吧!

网友:
我如清风轻轻略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表测的话也就芯片供电电压值吧!

但这个芯片有5v  也有1.8v

网友C:
芯片得到供电以后  连接引脚那一端的电压 应该是5V 芯片工作后   BOOT脚控制上管驱动脚驱动MOS管导通  MOS管D级的电压 流向S极后 通过自举电容叠加  连接芯片引脚那一端的电容电压会慢慢升高  这时 BOOT控制上管的驱动能力变强 MOS管流下来的电压也越大    BOOT脚的峰值电压 最高会达到  24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表测的话也就芯片供电电压值吧!

芯片得到供电   没得到开启信号时  BOOT脚的电压是5V   得到开启信号后 整个电路开始工作  BOOT脚峰值电压 是19V+5V    等于 24V  不过这24V只是一瞬间的  芯片会通过反馈脚来调节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芯片得到供电以后  连接引脚那一端的电压 应该是5V 芯片工作后   BOOT脚控制上管驱动脚驱动MOS管导通  MOS ...

所有pwm供电芯片bst脚都是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得到供电   没得到开启信号时  BOOT脚的电压是5V   得到开启信号后 整个电路开始工作  BOOT脚峰值电 ...

比较赞同你的说法,自举升压电路的功用就是即时关闭上管 ,使之可靠地截止,所以 示波器测的峰-峰数值万用表却无能为力,只能显示个有效值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这个芯片有5v  也有1.8v

5V是芯片内驱动电路的供电。自举升压也是利用5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pwm供电芯片bst脚都是5v吗?

我不能跟你说一定全是 谁也不能确定全是  只能说大部分都是 具体可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是芯片内驱动电路的供电。自举升压也是利用5V供电的。

恩  芯片通过反馈脚来调节电压的速度万用表是跟不上的 只能用示波器来测量

网友:
这个是什么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