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80 无线无法开启

楼主(2014-11-25):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的联想Z380的本,来的时候故障是不触发,先下载了一个BIOS刷了,机器可以正常亮机,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无线无法开启,系统重新安装,无线驱动也安装了,电源管理也安装了,都是从官网下载的,按Fn+F5可以调出LENOVO无线装置设定,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另外无线网卡也换过几个,故障依旧。有高手快来指点一下吧,先谢了。

网友:
恢复COMS出厂设置,不行的话再换个BIOS刷刷

网友:
COMS已经恢复过好多次了,不行。正在找BIOS,联想也不给下载的地方。

网友A:
无线网卡20脚绝缘处理。

网友:
恢复BIOS试一下,联想很多机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上面已经说过了,BIOS已经恢复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只能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我如清风轻轻略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20脚绝缘处理。

现在手里没有图纸,请问20脚是什么信号,要把20脚断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里没有图纸,请问20脚是什么信号,要把20脚断开吗?

是的,就是无线网卡强制开启。

网友:
先进PE看呢个能 用不,然后看下供电,最后桥

网友:
还修什么呢,听他们说把无线网卡上面的20脚用刀断掉不就行了么,几秒钟的功夫

网友:
4楼正解啊。。直接在网卡20脚包个绝缘的胶布就OK了。

网友:
所有型号的无线网卡都是处理20脚的吗?

网友:
20脚是无线的开关脚 挑起是强制打开

网友:
已解决 联想Z380无线无法开启

多谢各位的回复,我最后搞定了,是BIOS的问题,我在一个论谈里看一个网址,好像是美国的官网(网址我的权限不够,无法发送)从这里下载了最新的BIOS,刷后无线自动开启了,可以连接也可以上网但是按下FN+F5还是没有设备,最后把已经装好的电源管理驱动卸载,又从上在的网址上下载了电源驱动,安装好再按下Fn+F5,无线设备终于出来,到此解决问题。

网友:
就是刷BIOS后能认到无线不能用,然后卸载原电源管理驱动,重下(不知道在哪下的)电源驱动后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20脚绝缘处理。

没认到的时候处理了也不行,处理的前提是能认到开启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里没有图纸,请问20脚是什么信号,要把20脚断开吗?

强制开启就可以了

网友:
20脚  贴上胶带  成功解决

网友:
原来是快捷键问题

网友:
强制开启啊

网友:
楼主追求真解的精神值得学习!如果能分享资源就更好了。

网友:
好几个开关 在就是南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