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分析一下这是几修的戴尔1545,此时我只想说两个字 (XX) 请看帖子

楼主(2014-11-25):
同行拿来一个戴尔1545,PM45芯片组的拿到手上先看电流0.003 不触发  先贴个标签等电话吧,本来以为能秒杀来的 没想到是个大坑,拆机先目测一遍板子 也没啥动过大的痕迹 起码南桥北桥显卡没有动过, bios肯定刷过 EC 不是加焊的就是更换的 也被搞过了   板子其他地方还有烙铁的痕迹 这种板子就不管啥时序了就是眼观六路了,  直接先测重要的几个点  具体 的时序请看我空间的华硕待机时序 这些厂家都是大同小异 ,既然按开关没反应 那就先找待机芯片 和EC ,实测待机没有3V  5V只有线性出来  EC的晶振一测吓一跳 一脚0V 一脚0.8V,这种情况既然EC有供电 那么不是断线就是EC本身有问题,拿上生疏的福禄克(再次也要吐糟一下,这款福禄克蜂鸣档和二极管档和欧姆档尼玛在同一个档位 实在是用不惯17B,也要多谢上次来的实习生送我的这块表)其实除了二极管档听不见声音福禄克的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实测是晶振右上的一脚和谐振电容开路,但是也看不出哪里断线,吧晶振拆下里一看,*脏话* 被人用刻刀从中间划断了,吐槽也没用,直接接上吧 接好后有待机了 也能触发

看电流有跳变 也跑马了还是不亮机,别着急在仔细观察板子,既然人家动手脚 也不可能只给晶振一刀,注意看南桥右边

1.5V 进桥的电感没了,在吐槽也没办法  接线吧  接好后电流可以上到1.4了  看似是亮机的电流  但是内屏不显示,在测试外接 尼玛花屏 全屏花

对于这种花 还是修过好多的 一般都是显存断线   和配置信号  最后显卡坏  到这个地步心想还是上家故意的? 没办法了 放大镜一点点勘察显卡正面 背面 没有发现 断线 掉件任何蛛丝马迹  根据修E40的经验 这种花屏 换显卡已经修好好几个了  先换显卡吧  结果换完后你们懂得 涛声依旧
由于比较忙 就扔一边了 第二天一觉睡醒 趁有精神赶紧继续啃这个,既然不断线  显卡已经排除 也不掉件  那从就配置信号  显存本身这两处开刀
首先风枪吹显存 加热到可以推动显存 冷却后还是老样子,莫非是显存坏么  暂时没有显存可换 就先找来图纸 研究了一会儿
首先找到显存配置 实物中是 现代的显存也就是下面第二个选项

对应的电平是0001 再看配置电阻

也是0001 正好符合  但是这四个配置电阻的位置我找了好一会儿没有找到 可能是丝印距离电阻太远了
他还有个参考电压 既然一时半会儿找不到 那就先找参考电压
看图 这是分压电阻的大小 一目了然

下面还有个表格  第一行是电阻分配 DDR2  DDR3  下面第一行 意思是 接1.8V的电阻  如果是DDR3的显存那么用的是40.2的电阻 下面是接地的电阻都是100欧姆 正好符合上图 用的是40.2的电阻  40D2 意思就是40点2

还好吧这两组配置还算好找就在 显卡的背面而且 丝印也很清楚 不用我标记了大家应该看得到 和上面图纸对比就可以

进过比对 发现是 R5165这个100欧姆的电阻被上家换成的10K的 导致mvrefd 是接近于1.8实测1.798 这不是一样的么呵呵 没办法 福禄克就是这么精准
料板找一颗100的电阻换上去  实测分压是1.27V 接屏直接亮机 也不在花屏,谁知到是高兴过头了我就直接装机了 没想到进系统一会儿黑屏了  尼玛玩我了吧 拆机在检测 发现风扇的接口下面也被 隔断线  我了个去 接好先后 测试一番 这才装机
看亮机图

我不得不佩服 上家的技术 焊的太好了 我愣是没看出来那电阻是换过的,此人肯定也是师傅或者很有经验了我相信很多新手不会去动这个地方而且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 配置不对就是全屏花,  而且晶振用刻刀划断线的地方竟然是在晶振下面(先拆晶振---划断----装晶振)尼玛真有心啊  实在是隐蔽   其他的我都不说了好几个地方都要补  都是眼泪,差点就判死刑了 还好救活了
这时候我想说 标题中的(XX)
就是 wo kao

小白菜。 + 2 果断加分
谁,伴我闯荡 + 5

网友A:
学习了,我一般如果把问题检查出来了,客人不修了,就把屏换了,内存换了,主板的显卡也换了,直接把机子装起来退给客人~~

网友:
楼主牛逼。。。显卡配置真的还压根就不知道啊 。。我之碰到过E40这样花的。然后换显存好了的。
一楼更屌。。你不怕客户回来找你啊!!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     干得年头不少了吧

网友:
二修机就是得细心再细心

网友:
这都是没办法被逼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问题查明白了,客户却不修了,你说气不气人!

网友:
一楼是开玩笑的吧,我劝大家还是不要那样做,客户不修了不要大动干戈哦 ,这样反而别人会尊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     干得年头不少了吧

差不多  十个月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好,学习中,我哪个时候维修MP3 MP4有这个历害,现在修电脑,不行啊,

网友C:
你的上家是高手来的,你分析了没有,他们是谈不拢价钱,就难为你这个下家,一般人一定给搞死的,做的故障都在等你这个接手的来解,汗啊?
我都是不修了就原样装好给回客人的。下次我也学会了,不能这样便宜了个客人,我也学学。让他嫌这老实价不合理,去付个高消费才能安心。

网友:
客人要看什么客,刁得不行的,我让他刁,客气的就罢手啦。

网友:
虽然我不懂笔记本,主板花屏的也能修,换桥就不说了。楼主赞一个!!不过上家也够狠的!

网友:
牛逼技术,什么时候能有你三分之一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上家是高手来的,你分析了没有,他们是谈不拢价钱,就难为你这个下家,一般人一定给搞死的,做的故障都 ...

这个是同行拿来的 一般收费是120-140 这个我拆开一看 没记错的话 报价应该是300左右     这个看怎么沟通了
有些时候没办法

网友:
额    维修界的新鲜血液

网友D:
G450二修遇到一样的问题100欧姆电阻被人拿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G450二修遇到一样的问题100欧姆电阻被人拿掉

同病相怜哦     二修的也的很多  也没见过给我乱搞一堆的

网友:
楼主太厉害,这样的板子都能修好,

网友:
我们也要想想,客人要看什么客人,有的真的好气的,报少了他就犯病了,以为我开大口,我查得出问题能解决,是开合理价的。人始终是厚度的,也想做成这宗生意,客人这样为难我们技术工,上家一定是要这客人付出更多,明白不?
你这例是告诫那些以为客户就是上帝的人,不要乱扣帽给维修人员,人家的学费不是你能知的?讨还个少价就修了吧,不能不以为修理人员就要睇你面色的。我越想越支持这种做法。

网友E:
辛辛苦苦检测问题 有时候快 有时候需要1天2天3天 终于弄出来 最后客户来一句 不修!! 我 靠 !!谁不气愤!!!!!换做是我  做的更彻底  你根本修不好 !!!支持上家!!!!!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没得说了,上家搞那么多的手脚也让你找到了,上家的技术也没得说,可能是没和客户谈好价格惹的祸,维修难做呀!!!!!

网友F:
配置信号时什么信号。。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配置信号时什么信号。。

意思就是一个显卡可以用 三星 现代 奇梦达等显存 通过一些信号来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一般如果把问题检查出来了,客人不修了,就把屏换了,内存换了,主板的显卡也换了,直接把机子装 ...

你这招够狠,我就做过一次故障,不过那板也不值什么钱,就是把所有PWM芯片,声网卡,南北桥都用风枪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辛辛苦苦检测问题 有时候快 有时候需要1天2天3天 终于弄出来 最后客户来一句 不修!! 我 靠 !!谁不气愤 ...

建议不要这么做哦  有时候没办法不做不行  不要瞎搞就行  要不然吃亏的 还是同行 大家都这样搞  那就乱了

网友:
十个月那么厉害,楼主在那学的

网友G:
十年吧, 看你样子也都马迪40了

网友:
有时候真是   修个2-3天   报价稍微高一点   客户就不修了    做个技术员容易么

网友:
牛逼的上家遇到了牛逼的 楼主   都很牛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十年吧, 看你样子也都马迪40了

不好意思   确实是实话   去年年底正式的学习了一下  今年二月正式开始修笔记本  本人接触电脑比较晚 28岁接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   确实是实话   去年年底正式的学习了一下  今年二月正式开始修笔记本  本人接触电脑比较晚 28 ...

必须支持啊,我26岁,这才开始呢

网友:
所以说 报价该高就的高  同行赚这一百多块钱 他们感觉多了?  那也行 任何问题别来找

网友:
楼主耐心不错,干这行没点耐心还真干不了~ 修好了又不修的,经常碰到~一般是割线,拆电阻,换晶振,拆桥都有~~

网友:
再牛也没有牛,你把他挖得坑都填起来了。

网友I:
楼主好厉害,才10个月就显卡配资这些的都懂了。。。。。。奇才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厉害,才10个月就显卡配资这些的都懂了。。。。。。奇才啊

哈哈 修一年 和 混一年  这两种概念很有深意   做了四五年 六七年的不在少数  这个无所谓会不会  而在于钻不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哈哈 修一年 和 混一年  这两种概念很有深意   做了四五年 六七年的不在少数  这个无所谓会不会  而在于 ...

呵呵,楼主很有深意啊,我也是28接触的维修,起步比较晚就要比他们更加努力才行

网友J:
划断的 不好补吧 这种我都补不上 是我焊工不行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划断的 不好补吧 这种我都补不上 是我焊工不行嘛???

这个要多练

网友:
这篇维修记录看的我心血滂湃啊 高手都是这样子修板子的么  好佩服楼主  32个赞 可惜没分给你加了

网友:
只能感叹一句,楼主牛逼

网友K:
我现在学了三个月 会的不多 元器件的特性知道  就是时序这一块 搞不清因为我不懂英文 靠记忆强行背真是有点吃力啊 我今年23岁 18岁的时候学过一年 但都是软件  今年9月份开始学硬件维修 不过在私人这里学的  感觉所接触的知识面没那么全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学了三个月 会的不多 元器件的特性知道  就是时序这一块 搞不清因为我不懂英文 靠记忆强行背真是有点 ...

学软件不懂英文这个有点意思,英文我也不行,不过我现在在搞脚本开发,时序不是要你去背的,先把标准时序弄透彻  其他的时序都一样  在我眼力  仁宝 广达  华硕 纬创 没啥区别 不就是变变名字 拐俩弯儿么 都是围绕标准  而且不可违背

网友:
上家也是一位高手啊   绝对是位高手   能力有限+2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软件不懂英文这个有点意思,英文我也不行,不过我现在在搞脚本开发,时序不是要你去背的,先把标准时序 ...

受教了!!

网友:
这也跟客户的人品,。

网友:
上次 一个  二修 换完显卡还是花屏,   没修上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了,我还要多多的学习才行哦,差太远了。

网友:
楼主花了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楼主很有深意啊,我也是28接触的维修,起步比较晚就要比他们更加努力才行

楼主说的不错,任何事只要认真投入,用心去努力,结果一般都不会太差,我25接触的,才一年,都是靠自己学习的,现在电路图没问题,就是经验还不够

网友:
佩服楼主,。。。上家也是迫不得己。。。搞半天修好了不给维修费!当然他也没乱搞,怕客户又拿回来修。。。真正的要乱搞谁都修不了。。。客户有时候也是犯贱!

网友:
楼主这技术强大啊,如果是我的话,此板我早就放弃了,看来我还要努力才行啊,强烈要求管理员把这个帖子加精

网友:
这技术 厉害了

网友L(2019-11-13):
主板也不贵  换个板子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主板也不贵  换个板子也差不多

现在是不贵  不过那可是2014年哦  也不是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