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deis3维修

楼主(2014-11-25):
那位大神有h61deis3的图共享一下,点位也可以的哦,我的就是不触发,开关针有3.3v,IO是w83627,68脚 67脚 开机会高低跳变,73脚无跳变哦。32.768晶振有起振,没有图纸,不知如何查南桥条件哦。哪位大神帮助一下哦!!

网友:
是华擎的H61DE/SI吧

网友A:
是华擎的H61DE/SI对就是他,有图吗

网友:
还有个待机电压好信号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华擎的H61DE/SI对就是他,有图吗

说说你测量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