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MXV不能点亮

楼主(2014-11-25):
经测量,没有集成显卡供电,有时钟无复位,电源芯片为NCP6151,哪位有此板的电路图或者电源芯片脚位资料,请给我一份.先谢了!

网友:
在论坛好像还没看到有富士康的图纸

网友:
是啊,找了一圈没有发现哪里有啊!
我跑了一下线路,这个供电的上下管G极都到一个八脚的小芯片上去了,这个芯片非常小,比两粒芝麻还小,芯片上面印着A23,其它的不好跑啊!

网友:
经测量,电源芯片的副芯片A23有问题,第七脚对地值为51,而其它四个对地值均为38,可惜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那种板子要有复位后,才能有显卡供电!!复位都没得,还是先修复位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板子要有复位后,才能有显卡供电!!复位都没得,还是先修复位把!!

有复位,是我的表笔有问题,现在就是查这个A23的小芯片是个什么型号,你有图纸没?

网友B:
请查复位条件,不跑码不会有显卡供电。

网友:
如果没有集显1.05电压   先把那个小芯片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查复位条件,不跑码不会有显卡供电。

它有复位,就是没有显卡供电了
我查了,应该是这个小芯片的问题,因为这板上一共有五块这个小芯片,其它四块是CPU供电的,在输入输出这一端都有电压,但这一块在输出的那一端都没有电压.但目前我没办法换这个芯片,原因是不知道这个小芯片是什么型号,也不好买,因为它上面只标了一个AZ3!

网友:
上独立显卡试试,看开机能显示不

网友:
我也想要谁有分享下

网友(2015-01-07):
富士康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富士康的主板别抱希望找图纸啦 只能买

网友(2015-07-09):
找个好板子对了搞把

网友:
   这图纸找不到。  唉。  难搞。。。

网友:
  找到了。  参考一下吧 。

主板 H61MX.pdf

网友:
没有复位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