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二修机HP G42

楼主(2014-11-25):
          好久没发帖,今天稍微空闲特此分享下这个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HP G42
   版号:DAAX1IMB6A0
   故障:掉电
芯片组:HM55
这机器是从浙江发过来的,接到机器后目测 bios刷过,显卡干过,CPU供电芯片、上下管均干过。测试全板阻值没有发现异常之后上电,开始电流到0.65不动,经测试没有CPU供电。目测CPU供电上下管,感觉没有焊到位就取下来全部焊接了一下。测试无短路之后上电。咦。。。。。啥情况,,居然掉电。触发电流很快到0.6左右瞬间掉。这下轮到神器示波器上场了,下面是CPU供电电感后端波形
。此波形相信大家能看出来,是过压保护。这说明芯片已经工作, 具体就不在这里解释了,大家懂得。。既然芯片工作了。能引起这样故障的就只有后级滤波电容、反馈、comp(反馈条件补偿)、csp、csn(电流检测)等电路会引起。首先把后级滤波电容换。涛声依旧。然后查18脚和19脚电流检测 当查到PR24   PR52   PR53的时候 发现PR24只有5欧   PR52和PR53都为无穷大。心喜,,,,,,在料板上找了好久才找到10欧和两个100K的电阻装上 因为150K的太难找。所以只找了100K的。再次上电  。。。尼玛  还是一个求样。。。继续查反馈第6脚正常。这。。。情何以堪。。。先去收款。。。回来继续 。用双通道抓了内存供电和CPU供电 CPU还是一样先掉。再抓CPU和显卡供电 还是CPU先掉。这更让我相信绝对是CPU供电问题。继续查。。。。。。。仔细看了下图纸 5脚也是反馈把PR12拆了上电。哟。哥你咋不掉电了。。。但CPU供电还是没出来。又把电阻装回去  还是涛声依旧的掉。。。查查查查。。。查到第五脚的时候(FBRTN) 引脚解释:反馈回输入/输出。此引脚链接CPU核心电压。它也用作
ground return for the VID DAC and the voltage error amplifier blocks.
对于视频DAC和电压误差放大器模块返回地面。 这是芯片数据手册的解释。原来这个脚也是反馈调节输出。开始就忽略 了这个。飞线接好之后 。继续上电。电流到1.25停下来了不动。这时候CPU供电出来了 这就对了。。但是为啥不动了呢?。。。。取下CPU不经意间看到。。。我惊呆了 这是什么玩意啊。。。用洗板水洗还会出泡泡。。、、洗干净之后装上继续上电 ,还是1.25A不动。。我擦。。。给我找个砖头来 。。。。淡定之后找个确定好的I3-380装上继续上电。电流终于跑上去且外接亮机  因为屏线没发过来只测了EDID
此机修复。

网友A:
安总不愧是维修界精英,出贴必属精品,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总不愧是维修界精英,出贴必属精品,小小白学习了。

你雙哥我以後也必定是精英  哈哈

网友:
有了利器示波器,修掉电犹如轻车熟路。

网友B:
安茂度了个蜜月,终于学会用双(shuang)通道(shou)抓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茂度了个蜜月,终于学会用双(shuang)通道(shou)抓波了。

都是饼哥功劳啊。谢谢你 饼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茂度了个蜜月,终于学会用双(shuang)通道(shou)抓波了。

刚才没仔细看。。。,,太阴险了。。。

网友D:
g42 机器好像外接不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没仔细看。。。,,太阴险了。。。

你就让人羡慕嫉妒恨吧。。。

网友E:
你不要以为没示波器就修不了。稍微变通一下就可以。你把CPU供电的EN断开,如果不掉,那不就说明是CPU供电问题。只要脑子是活的,就好办。有没有无示波器就肯定修不好的机子?可能没有。我没有贬低示波器的意思,但一两件先进武器并不能决定战争胜负。你用你的示波器,我用我的万用表,照样能打胜仗。

网友:
学习学习,思路清晰

网友:
还是各位技术好啊

网友:
有 示波器 修机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g42 机器好像外接不亮吧

要亮的  很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不要以为没示波器就修不了。稍微变通一下就可以。你把CPU供电的EN断开,如果不掉,那不就说明是CPU供电问 ...

高手过招就是不一样。。。。但是没示波器 不知道CPU电压出来了  且过压

网友:
为何我的示波器看起就没你这样的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高手过招就是不一样。。。。但是没示波器 不知道CPU电压出来了  且过压

电压出没出来用万用表能量到,且能量出大概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压出没出来用万用表能量到,且能量出大概大小。

过压你用万用表能测量出来?瞬间就掉了。你能测量得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过压你用万用表能测量出来?瞬间就掉了。你能测量得到?

过压量不出来,只要有反应就说明问题了。

网友F:
都是远程学院差别怎么这么大啊
!!!!我不会用示波器,楼主好强大

网友G: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示波器好是好,就是小贵,各位能否介绍一款性价比高的,小弟近日想买,先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过压量不出来,只要有反应就说明问题了。

这样的话 你肯定会去换CPU供电芯片。。。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 你肯定会去换CPU供电芯片。。。对不对。。

电压已经出来,而且不低,芯片坏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你测出过压,也不能肯定芯片就是好的,是不。芯片坏了也能过压。还是需要自己作出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示波器就是好!

废话,工具多多益善,越多越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些垃圾名言我都知道。

网友:
楼主这示波器用的太棒了

网友:
理论很强大,我还要努力

网友:
修板修到这个份上,精了。

网友:
感觉用示波器的都很牛逼的样子~但是我一直只用万用表。示波器还不会用呢~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好啊!!!

网友:
这示波器用得 不错啊   没有示波器 掉电的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 好样的

网友:
二修机器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H:
你好,我是顺丰快递的,你在网上订的砖头到了,请签收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修~~我也没有示波器~~准备入手一台安泰信的~~呵呵~~学习学习

网友I:
请教一下 飞线是从那里飞到那里呀   还有你是怎么知道5叫也是反馈脚呢  我看图纸他都是到CPU里面去了
   希望接到 让我学习一下  示波器怎么抓你那样 的波形  谢谢   可以加我QQ 83815810  想你请教

网友J:
楼主的示波器耍的很到位啊,不明白为什么最先判断为过压保护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你不要以为没示波器就修不了。稍微变通一下就可以。你把CPU供电的EN断开,如果不掉,那不就说明是CPU供电问 ...

CPU断掉EN 不是一样掉电?缺少CPU电压,也会掉电

网友L:
修主板和换CPU你收了我表哥多少钱你老实招来哦

网友M:
楼主是看到0欧姆的电阻开路了还是量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CPU断掉EN 不是一样掉电?缺少CPU电压,也会掉电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就只有掉电的机子,没有电压不全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远程学院差别怎么这么大啊
!!!!我不会用示波器,楼主好强大

你会 会用示波器的 简单 。

网友:
引用 网友K:
CPU断掉EN 不是一样掉电?缺少CPU电压,也会掉电

这个看要厂商时序。有的缺电压不掉电  有点缺电压会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示波器耍的很到位啊,不明白为什么最先判断为过压保护啊

你看波形啊  电压已经达到2V了·。肯定过压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 飞线是从那里飞到那里呀   还有你是怎么知道5叫也是反馈脚呢  我看图纸他都是到CPU里面去了
    ...

PR34到芯片的5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是顺丰快递的,你在网上订的砖头到了,请签收

货是假的~。拒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压已经出来,而且不低,芯片坏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你测出过压,也不能肯定芯片就是好的,是不。芯片坏 ...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解释才行·。。你用万用表能测试到电压出来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主板和换CPU你收了我表哥多少钱你老实招来哦

是你表哥发过来的?我已经给你发回去了。。价格没谈的·。那些都好说   他是耿直人~。我一点不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是看到0欧姆的电阻开路了还是量到了

是0欧电阻到芯片的第五脚开路~。不是电阻开路

网友:
请教楼主,你这个双通道波形是怎么抓的啊!是选择单次触发吗,还是自动触发,还是普通触发,为什么我抓的波形就一条横线呢,用单次触发有时候也能抓到你那样的波形,但是抓一次,就要按一次,我是普源的波,望解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看波形啊  电压已经达到2V了·。肯定过压了嘛

哪里到2V了看不出来吗,给解释下你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解释才行·。。你用万用表能测试到电压出来了?哎。。。。

只要有瞬间电压出来万用表肯定能捕捉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里到2V了看不出来吗,给解释下你的示波器

一格是1V   有两格   就有2V了啊

网友:
很好的帖子,必须收藏

网友:
示波器就是厉害,修机器杠杠的

网友:
掉电查反馈   更换cpu

网友:
太难修了。

网友(2015-01-07):
经典,分析到位,顶上,让更多新手学习学习吧

网友:
再一次证明了示波器的重要性啊

网友:
看的好复杂 学习啦

网友:
示波器好确定故障点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厉害,分析也精

网友:
cq42 这板子还行 没出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