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集显 ELSA 快速维修

楼主(2014-11-25):
拿到一台1420 集显 版号ELSA 故障是开机电流0.4A -0.2A-0   然后有0.4A -0.2A-0 反复。。

看到电流0.4A 第一个会想到的肯定是CPU 没工作。实际测量0.9V 有电压
快速测量各个电感 有无输出。。。。。。。。结果全部有输出 测量所有 SUS  RUN 等电压输出全部正常 ,然后测量了无线网卡槽的复位电压也没有
很明显南桥工作条件有问题 或者信号不满足或者桥损坏 等。。一般可以从PG 信号入手
借助 时序图用一下

电压信号掠过不去查了,因为上面电压都正常。。。看到了SUS_PWROK

这是切入点了

打开图纸 搜索SUS_PWROK 图纸提示没有这个信号。换 一下搜suspwrok找到了

实际测量这个信号发现3.3V 正常
继续要换其他PG测量了。刚好看到了RUNPWROK 顺手测量 无电压
问题发现了
一路倒推。测量到U6A 1脚还是低电平

这里U6A 1脚连接Q23 Q24 Q5 R56 R317 R99 还有图纸上看不到的R40 其中 R40 和R99 未使用。是一个总的RUN_PG信号进入U6A 1脚。

先断开Q23 Q24 Q5 还是低电平 。还剩2路R56 R317 死活找不到 。脑子一转直接查1.5v_run_pwrgd

然后在旁边找到了R56 直接断开 。测试 PG 电压恢复正常 。原因很明显了 PU2损坏 。断开R56后 PG 以及复位出来了。机器正常显示,不过这个机器我未换这个芯片。就这样了

总结:

各位兄弟以后碰到测量电压全部正常的状况下可以参考我这个维修,这个机器开始的表现现象有点郁闷一开始我怀疑南桥损坏,或者网卡短路。昨天刚好响过雷,才会这样怀疑。。大冬天的也打雷这天气哎。。END................................

补充内容 (2014-11-28 12:08):
这是一列 典型的 有电压,无PG 输出的列子

网友:
手上有几片板是这样问题这是病吗

网友(2014-12-26):
谢谢 楼主 遇到了一摸一样的问题  拆掉R56 也好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不少东西。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果然快修 luoz

网友:
不错的经验,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