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MM 200阻值卡和 MIMM 200阻值卡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1-25):
新手请教!DIMM 200阻值卡和 MIMM 200阻值卡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MIMM 200阻值卡?有这种东西吗?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MM 200阻值卡?有这种东西吗?是不是写错了。

有啊,迅维买的,笔记本DDR2的阻值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