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修好一台下管5V的电脑,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楼主(2014-11-25):
在发此帖之前,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他就是VCORE这位大哥,同时感谢他对我上两篇帖子之中的错误进行指出,有了他对我上两篇帖子的讲解,我才明白原来自己对电路的认识只不过是皮毛而已,而且还发出来误导大家,在这里小弟对大家说声对不起了,在今后发的帖子中,如果有错误的话,还望大家对我提出
本人一定会感激不尽的,好了,谢谢各位了,咱们进入正题
1.今天修的第一台机是海尔C600的,此机的故障是待机偏大,待机电流为0.04A,用手摸主板上的芯片只有待机芯片发热,这时我就测其的LDO的对地值,发现此阻值是正常的,然后我就换了一个待机芯片,可是没想到的是,换了待机芯片后,待机电压依旧为0.04A,看来不是它的问题了,可能还是有别的元件不良引起的待机偏大,于是测了下主板上所有电感的对地值,一遍下来发现都正常,没办法,只好再上电流表看谁有没有发热的,可是一遍下来,还是没有元件在发热,于是我就干脆测待机芯片的条件,测了一遍下来发现也都正常,正当纳闷的时候,无意间测了下待机5V的下管G极的控制电压,结果发现此电压一直为5V,测到这里我就不想修了,想放弃,(因为本人遇到这种情况可不是第一次了,修这种故障没有修好一台,心里已经有阴影了,说实话,真的不想修)
可是转念一想,还是修修吧,这种故障也不可能一直不修吧,想到这还是把上下管和滤波电容都换了吧,(虽然我知道这样做百分之九十都不会好,因为本人遇到此种故障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没有一次成功过),果然,换了一遍下来,还是一样,接下来还想换芯片,但是我又想,芯片不是刚换过吗,应该不关它的事,想到这我就觉得会不会是待机5V的后级有短路呢,于是我就把PJ501这个跳点给断开了,这样就可以缩小范围了
当我把此跳点断开后,没想到待机电流依旧为0.04A,而待机5V的下管G极依旧为5V,看来不是后级的问题了,还是芯片这边的问题,这时突然想起上次看过一个帖子,也是下管5V,我记得他是换电容好的,想到这我就想我何不试试呢,于是我就从下待机5V这一路的电容换一下看看,反正好不好就这样吧,反正又没思路了,说干就干,反正这一路又没有几个电容,于是我换一个然后接入电流表试一下
当我换了PC34和PC30这两个电容后,竟然发现待机为0.01A,正常了,这下我也没去测待机5V下管G极的控制电压,而是直接按下了开关,发现可以正常触发了,看来此故障已经修好,然后上CPU和内存,正常亮机
此机为我修好的第一台下管5V,修此机还好没走什么弯路,只不过是换的元件多了一点,不过我又有个问题,为什么待机偏大,会跟此两个滤波电容有关,为什么又摸不出来呢,希望大家给解释一下,谢谢

2.今天修的第二台机为三星的Q45,此机的故障为待机0.02A-----按开关-----0.04A,看到这个电流变化本人就想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呢,这种情况很像是EC发出了上电请求,而南桥没有发出上电允许,大家觉得是不是呢,其实我告诉大家,这是个错误的判断,为什么呢,咱们还是一步一步来查。
由下图我们可以看出,此机的待机电压是在按开关后才会产生
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会想该怎么去查呢,我想一定有人第一时间就会说去查南桥的条件吧,这也没错,但是在修此机的时候我想如果你去查了南桥的条件,那么南桥一定又要被你干下来了,而本人却没有直接去查南桥的条件,因为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让我有了一个对修板的全新认识,一定要按时序查,有些问题不是能一步登天的,还是脚踏实地比较好,至少我是这样做的,于是我测了下公共点,发现公共点电压是正常的,然后我再去查待机芯片的条件,当我测到BST5时,发现竟然没电,心想,看来就是它的问题了,于是测了下D507这个升压二极管的第1脚,发现此引脚是有电的,然后正常当我要测R765这个电阻时,竟然发现只有焊盘,而此电阻竟不翼而飞,于是从料板上换了一个电阻上去
然后再接入电流表,按开关电流上到0.7A左右不动,把内存拨掉,电流也是上到0.7A左右不动,这时老板看了一下,说电流这样跳的话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就可以了。我心想,这好像是不过内存啊,跟南桥有什么关系啊,不过他说是南桥的问题,那他既然说加焊一下就可以,那好吧,反正加焊下也不是什么难事,于是上BGA,加焊后,再上CPU和内存,这下按开关后电流跳的很好,当跳到1.2A左右的时候,完美亮机
在此我要说一下,大家修机的时候,还是按着时序来会比较好,如果此机我没有去查待机芯片,很可能就把南桥给做了

3.三星Q70,此机的故障为无待机,不过此机本人只是在此提一下,故障过于简单,我想大家看到这种机器,都会去测一下公共点,没错,我也是先测的公共点电压,可是发现只有13V,我一想不对啊,我19V的电进来怎么到公共点只有13V了呢,好吧,那就接着往前查,最后测了一遍下来,竟然发现,电源转接口的第4脚也为13V,怪不得公共点的电压为13V呢,原来一开始的电压就不对,看来就是此处有问题了,仔细一看此引脚,发现此第4脚的焊盘发黑,好像是腐蚀了,于是乎,加焊此引脚吧,加焊完后,再上电流表,发现有待机了,待机电流为0.02A,上CPU和内存,亮机,此机修复

4. 神舟天运F4000,此机板号为37GV30000-C0,此机的故障为待机偏大,然后用手摸主板上的元件为PR26和PR25此两个电阻在发热(本人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两个电阻在待机的时候会发热),因为这块板是老板修过的,他说PD6这个二极管原来是击穿的,然后他换了一个后,待机就偏大了,然后摸主板上的元件,发现PR28和PR25这两个22欧的电阻在发热
于是我把PS1这个电阻给断开了,然后再接入电流表发现待机是正常的,看来不是公共点那边的问题了
于是我就把PR26和PR25这两个阻给换了一遍,同时把PS1也给装上了,再接入电流表,发现待机还是偏大,可是当我把PD6这个稳压二极管给拆了的时候发现待机正常,我想会不会是稳压二极管的问题,于是换了一个,然而只要装上稳压二极管,待机必定会偏大,想不装,可是一看此图,这个电压经过PQ509这个P沟道的MOS管送到电池的正极,好像是给电池充电的,如果不装的话,会不会烧掉电池啊,郁闷中,于是我找了两个105的电阻(不是105欧的电阻哦)代换这两个22欧的电阻,然后再接入电流表,发现待机正常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我想问下各位,这样做可取吗,会不会引起烧掉电池啊,如果不能这样做的话,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还请各位给小弟解答,谢谢
最后要说一下,如本人有错误,还请各位指出,泉泉哥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第一台机器的PC30、34实际上是保护下管不受浪涌电流冲击的。下管截止瞬间电感反向电动势会冲击下管的D、S极。它俩不良可能会引起电感前端杂波干扰,芯片保护性强制导通下管。

网友B:
楼主那里的维修量挺大的吧!!!下管G级有5v电压说明PWM电路有短路或者过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不是很烫,我就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什么影响

不是很烫的话,换一组22电阻和稳压管就可以啦(不装也不会有问题的)呵呵,毕竟
电池里面也有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稳压二极管建议装上好点,以防止PQ509这个P沟道本身D级出来的电压过大烧坏电池,这个二极管击穿应该是与此 ...

我说我把两个22欧的电阻换成了两个10*5的电阻,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PC34和30电容也可以理解成控制下管G级导通和S级输入电压大小作用的,防止这两端电压突变击穿烧坏MOS ...

它们俩坏会引起待机偏大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实例最后加焊南桥我是没有理解,求解释

CPU有复位后  通过北桥 南桥  EC 来读取BIOS的资料  再由EC 南桥 北桥 到CPU的顺序 把BIOS资料返回给CPU  中间任何一个有问题都会导致不跑码 或跑码不完整的故障  第二个实例的机子  可能南桥易虚或易坏吧吧   他老板肯定干了不少年头了  知道此机南桥易虚或易坏  所以直接说加焊加桥     这就是经验来的      纯属猜测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网友H:
是pr26和pr25不是PR28,我看三星的维修师傅遇到那种不好修的主板就把芯片和周边原件一起换了,虽然麻烦但是基本都会好,一些芯片很多引脚真心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你那个充放电为什么要接10^5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pr26和pr25不是PR28,我看三星的维修师傅遇到那种不好修的主板就把芯片和周边原件一起换了,虽然麻烦但是 ...

接两个22欧的电阻它待机偏大啊

网友G:
第二个实例最后加焊南桥我是没有理解,求解释

网友I:
泉哥,你一天修几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实例最后加焊南桥我是没有理解,求解释

这个我也不知道,只不过是老板说加焊就可以,没想到加焊后真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泉哥,你一天修几台机器????

有时一台没有,有时好几台,没个定数

网友J:
下管一直为5V是芯片进入保护状态,你这台是后级滤波不良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机器的PC30、34实际上是保护下管不受浪涌电流冲击的。下管截止瞬间电感反向电动势会冲击下管的 ...

我说这个用万用表能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下管一直为5V是芯片进入保护状态,你这台是后级滤波不良造成的。

但为何待机偏大会是这两个滤波电容造成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CPU有复位后  通过北桥 南桥  EC 来读取BIOS的资料  再由EC 南桥 北桥 到CPU的顺序 把BIOS资料返回给CPU  ...

老板肯定干了很多年了,他知道的都是经验,不过你分析的也很好,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说这个用万用表能测出来吗

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示波器也许能抓到波形异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示波器也许能抓到波形异常。

老天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有示波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天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有示波器啊

让老板买吧!天天在耳边吹风!

网友K:
也想不到第二台电流都0.7了怎么还是加焊南桥好了   应说你这是单桥的吧   第三台你  换上两个大105电阻是是分流加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让老板买吧!天天在耳边吹风!

然后老板说,你可以走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也想不到第二台电流都0.7了怎么还是加焊南桥好了   应说你这是单桥的吧   第三台你  换上两个大105电阻是是 ...

这我也是乱换的,这样做的后果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还望你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老板肯定干了很多年了,他知道的都是经验,不过你分析的也很好,谢谢你的解释

我又没分析给你听  我是分析给4楼那兄弟听的  你谢我干嘛  别臭美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又没分析给你听  我是分析给4楼那兄弟听的  你谢我干嘛  别臭美    哈哈

看来我又自作多情了,不好意思,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又自作多情了,不好意思,嘿嘿

小伙子  不早了   洗洗睡吧

网友L:
楼主厉害,一天修这么多台机,生意这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厉害,一天修这么多台机,生意这么好啊

都是些小问题来的

网友M:
天运那个主板电阻相地的那个脚会不会电阻偏低,或者有点短路,导致通电了啊,所以发热啊

网友N:
楼主比较实在,一步一个脚引,不过看修机的速度,相当不错了,缺少只是经验

网友E:
稳压二极管建议装上好点,以防止PQ509这个P沟道本身D级出来的电压过大烧坏电池,这个二极管击穿应该是与此相连的PR26和PR25两个电阻发热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机器的PC30、34实际上是保护下管不受浪涌电流冲击的。下管截止瞬间电感反向电动势会冲击下管的 ...

这里PC34和30电容也可以理解成控制下管G级导通和S级输入电压大小作用的,防止这两端电压突变击穿烧坏MOS管。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然后老板说,你可以走了,嘿嘿

没有示波器看老师傅维修也挺麻利的也许是经验多的缘故吧对新手来说也许把怀疑有问题的元件替换是最好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O:
没有示波器看老师傅维修也挺麻利的也许是经验多的缘故吧对新手来说也许把怀疑有问题的元件替换是最好办法

老师父的经验足啊,我们新手怎能跟他们比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天运那个主板电阻相地的那个脚会不会电阻偏低,或者有点短路,导致通电了啊,所以发热啊

短路是没有,就是换上大一点的电阻,它就不发热啊,但是这样做我又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毛病真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短路是没有,就是换上大一点的电阻,它就不发热啊,但是这样做我又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这两个电阻是并联关系,电阻并联的话,本身阻值是会变小的,即本身工作电压值是不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因为这两个电阻是并联关系,电阻并联的话,本身阻值是会变小的,即本身工作电压值是不变的。

我想要问的是,我把此两个电阻换了,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比较实在,一步一个脚引,不过看修机的速度,相当不错了,缺少只是经验

小弟出来才不到3个月啊。哪来的经验之说啊

网友P:
楼主,发贴总是很谦虚,技术很好了,帖子不仔细看的话,电路图还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要问的是,我把此两个电阻换了,不知道行不行啊

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稳压二极管要装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发贴总是很谦虚,技术很好了,帖子不仔细看的话,电路图还看不懂。

我会努力的,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Q:
找了好几个Q45的图纸,  都和楼主的对不上 ,  哎也没发分析了

你要Q45的图纸干嘛呢

网友C:
22欧姆的电阻换成1M的电阻的话,电压和电流保护就没有了,这时装稳压二极管都没意义了。还有22欧姆的两个电阻发烫是多烫呢?

网友R:
楼主头像是哪位明星啊、有番号嘛

网友:
楼主是在哪里学的啊

网友S:
电压好修啊,牵扯到信号了就难以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2欧姆的电阻换成1M的电阻的话,电压和电流保护就没有了,这时装稳压二极管都没意义了。还有22欧姆的两个电 ...

也不是很烫,我就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电压好修啊,牵扯到信号了就难以点了,~~~~

是啊,现在只能修修电压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D:
老师父的经验足啊,我们新手怎能跟他们比呢

都金牌维客了,还是新手啊,让我们情何以堪,那个Q45 是82801IBM的南桥么?我现在修机器越来越少翻图纸了,不像一开始拿来就先翻图纸,现在是先看看哪些桥特别眼熟,像82801IBM桥,就直接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烫的话,换一组22电阻和稳压管就可以啦(不装也不会有问题的)呵呵,毕竟
电池里面也有保护电路

那我就不管这么多了,就这样吧,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都金牌维客了,还是新手啊,让我们情何以堪,那个Q45 是82801IBM的南桥么?我现在修机器越来越少翻图纸了 ...

不是,好像是AMD的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头像是哪位明星啊、有番号嘛

又一个来问头像的,我晕死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U:
这个事限流电阻,安装的话,肯定不能过大,否则会拉低主供电,还好你没安装稳压二极管,没事,你这样也许 ...

这个限流电阻应该也是同时连接保护隔离公共端的,楼主这里换的二极管可能是稳压值不对,限流电阻换成阻值大的话,本身的压降值应该也会增加,即本身工作发热量也会发生改变。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限流电阻应该也是同时连接保护隔离公共端的,楼主这里换的二极管可能是稳压值不对,限流电阻换成阻值 ...

我现在想知道 的是这样做到底行不行

网友V:
我从没上个什么理论课,我也来说说,但不一定对啊,呵呵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PC34不良,导致下管G级方波变形不规则,从而芯片启动了保护,
第二个问题应该就是那个稳压二极管漏电,或者说它的稳压值不对,那个地方的稳压值应该是13V左右的稳压管,你换成105的电阻实际就是断开那2个电阻是一样的作用,可以从宏碁主板电源接口边取个稳压二极管代换试试,肯定就不会待机电流偏大了,不过你那样做也没什么大问题,完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从没上个什么理论课,我也来说说,但不一定对啊,呵呵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PC34不良,导致下管G级方波 ...

谢谢大哥的解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放心了,真心谢谢

网友W:
原谅我没有什么下载分,只有默默的给泉大仙楼主点个赞,还有就是楼主是在哪里上班哒,感觉每天修的板子不少嘛!哎,羡慕嫉妒恨呐!本人小白何时才能像楼主一样出类拔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W:
原谅我没有什么下载分,只有默默的给泉大仙楼主点个赞,还有就是楼主是在哪里上班哒,感觉每天修的板子不少 ...

我在广州上班的,而我也不是大仙,再说我们这的板子都堆成山修不完的

网友:
楼主对电路分析得好哟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W:
哎,像我们想修也修不到,而且就算有的修也很难下手啊,好自卑!

这有什么自卑的,只不过是还没入门而已,修的多了就知道从哪下手了,加油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从没上个什么理论课,我也来说说,但不一定对啊,呵呵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PC34不良,导致下管G级方波 ...

说的很好,稳压二极管稳压值选择不对的的话,这里PQ509场馆S级输出到电池正极接口的电压应该会偏离正常值,导致机器出现充电异常现象。

网友:
希望得到答案后在下次发帖,顺便带上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里的维修量挺大的吧!!!下管G级有5v电压说明PWM电路有短路或者过流啊……

我知道是有短路或过流,但是用万用表根本就测不出来啊

网友X:
其实下管G极5V这故障我修过蛮多,都是换电容好的,之前也看到过你老说怕这个故障,我想今后你不会再怕啦

网友Y:
为什么不换掉上管试下呢,因为这样改,那稳压管就没用了。

网友:
楼主是咱论坛里会下“金蛋”的都是珍贵的经验。多谢分享!继续。。。。。。。

网友D:
引用 网友X:
其实下管G极5V这故障我修过蛮多,都是换电容好的,之前也看到过你老说怕这个故障,我想今后你不会再怕啦

为什么电容那么爱坏呢,而且又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为什么不换掉上管试下呢,因为这样改,那稳压管就没用了。

还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不是它的问题,所以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为什么不换掉上管试下呢,因为这样改,那稳压管就没用了。

我只想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电容那么爱坏呢,而且又测不出来

我平时都是换台式机的6.3V/1000的电容,漏电的,测不出来,故障和你一样,下管G有5V,但好像只是个别机器喜欢这样

网友Z:
泉泉哥   小弟好想跟到你混啊    你哪里还要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平时都是换台式机的6.3V/1000的电容,漏电的,测不出来,故障和你一样,下管G有5V,但好像只是个别机器喜欢 ...

这真是个麻烦事啊,不知道有没有方法能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Z:
泉泉哥   小弟好想跟到你混啊    你哪里还要人吗

不知道,我又不是老板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 好样的

网友AA:
这个帖子里第一台是个很好的经验贴啊~~以后遇到尅一借鉴~说实话~~像国产的海尔神州之类的机子我会觉得待机大很正常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个帖子里第一台是个很好的经验贴啊~~以后遇到尅一借鉴~说实话~~像国产的海尔神州之类的机子我会 ...

不会吧,那你也不修吗

网友:
那两个电阻 导致 待机偏大 这个不真不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