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跑码正常通过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4-11-25):
显卡跑码正常通过就是不显示,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有问题 或者 根本就没跑过显卡     或者是桥问题

网友:
看看显卡金手指上边的电容有没有掉了

网友:
显存供电没有也会造成的 。【如果是GT的显卡】

网友:
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独立的换张显卡试试,集成的,看看板子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
显卡一般就是加焊GPU和修供是

网友A:
先刷一下显卡bios不行就加焊一下显卡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一下显卡bios不行就加焊一下显卡主芯片

显卡上哪里是bios,我从同型号的卡上摘件放在坏卡上也不行

网友:
请注意金手指旁边的藕合电容,有没有掉件。少一颗都会跑码正常而不显,。至干bios机会就少一点因为你说的已经跑过显卡了

网友:
是不是金手指脏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我还没遇到这样的现象

网友:
接口有问题吗

网友:
典型的桥工...小问题的卡都给你报废...

网友B:
是GT卡,BIOS也刷过。GPU也加焊过。主板也换过。故障一样。

网友:
当跑码正常,甚至到了引导代码了,还不显示就可以先查显卡VGA接口了!

网友:
你先换个主板试试你的显卡再说,主板问题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我就遇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GT卡,BIOS也刷过。GPU也加焊过。主板也换过。故障一样。

主板也换过。。。GT卡,BIOS刷过???不是不显吗?你怎么刷?

网友:
把BIOS焊接下来,用编程器刷的啊。主板的BIOS也一样。

网友:
用PCI卡进DOS看看认不认你的卡,认的就重点查看输出电路

网友:
查一下 接口电路 ,不行就换GPU

网友:
如果是A卡一般都是BIOS坏

网友:
换显卡试试,显卡坏了把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0000

网友:
先检查一下输出的接口信号啊。。。然后再找显存这些问题

网友:
接口问题!!!

网友(2015-01-02):
刷显卡bios 就和刷主板BIOS是一样的吧

网友:
检查供电电路,尤其电容!

网友:
三基色和行场信号都测过吗,尤其是行场信号

网友:
不错很好不错很好不错很好

网友:
先看供电有没有

网友:
如果供电都正常 把金属纸擦一下,还不行 就考虑是不是主芯片 或者下面的小电容掉了

网友:
VGA接口保护二级管有没短路?

网友(2019-09-18):
跑码不显示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3605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