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5S主板北桥电源+VCC_NB短路求指导

楼主(2014-11-25):
      本人小白一枚,最近把以前的笔记本HP4415S拆开清灰,清完后插上适配器,主板能点亮,当时手有点汗不小心摸了一下主板,当拔掉适配器再插上,主板就点不亮了。当时以为又是北桥芯片虚焊的问题,因为以前北桥加焊过。用万用表打了一下,北桥附近没电压。查了一下资料,自己推测有两种可能:1、适配器中间针没信号或者保护隔离电路中的两只MOS管被击穿,没有满足过保护隔离的条件,没有产生+VBATR电压。2、主板上的某个电容被击穿,导致短路,把北桥附近的电压拉低,导致供电芯片不能正常工作。用万用表打了一下,+VBATR为19.9V能过保护隔离。我自己推测现在的问题可能是北桥的供电存在短路的情况。自己摸索了一周多了也没有个头绪啊,拿着万用表按图索骥。

   用万用表,检查了主板上的三个固态电容,发现C82电容短路,当时暗自窃喜,这么容易就找到问题了,结果取下C82后两个引脚任然短路。然后怀疑是下管被击穿,用风枪把Q516吹了下来,任然短路。继续把C694取了下来,同样短路。现在可能是接着+VCC_NB的电容有短路。

然后把上面4个电容取下来,任然短路。现在怀疑是北桥内部短路,毫无头绪茫然啊。本人小白,没有示波器,只有万用表,求好心人指导啊!!
最后放上HP4415S的主板电路图

网友:
烧鸡大法,加低电摸

网友:
把北桥拆下来看看还短短不、很简单、还短、查这个供电送到那个地方全部拆了、有点辛苦啊

网友:
拆北桥,看还短不,还短那就要看这个电压送到哪里了,一各个拆,拆到不短为止,这种针对烧鸡烧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维修电源总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