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网 路由器设置!!!

楼主(2014-11-25):
路由器设置实验
一.有三台电脑需要通过ADSL上网,ADSL账号为 123 密码为123
现有路由器一个,网线若干。
1.        画出网络连接拓扑图
2.        标出路由器IP ,客户机IP子网掩码,客户机默认网关,DNS
3.        写出路由器WAN口类型

二.现有网络结构如图

1.        标示路由器1,2的LAN口IP
路由器1的LAN口IP:192.168.1.1/255.255.255.0
路由器2的LAN口IP:192.168.2.1/255.255.255.0

2.        标示路由1,2WAN口类型
路由器1WAN口类型为PPPOE;路由器2WAN口类型为静态。

3.        如果路由器2WAN口类型选择静态IP,IP,子网掩码,网关,DNS应该是多少
路由器2WAN口静态IP设置为:192.168.1.4/255.255.255.0 ,网关为192.168.1.1,DNS为61.139.2.69

4.        如果A机要手动设置IP ,IP,子网掩码,网关,DNS应该是多少
A机手动设置IP:192.168.1.2/255.255.255.0 , 网关为192.168.1.1 ,DNS为61.139.2.69

5.        如果C要手动设置IP ,IP,子网掩码,网关,DNS应该是多少
C机手动设置IP:192.168.2.2/255.255.255.0 ,网关为192.168.2.1, DNS为61.139.2.69
6.        在路由器2上要求E不能上互联网,但局域网要正常访问,应该怎么做
登陆路由器2设置页面—安全设置—选择开启防火墙、开启MAC地址过滤二项—“禁止已设MAC地址列表中已启用的MAC地址访问Internet”。
设置页面—安全设置—MAC地址过滤—添加新项目—把E的MAC地址填进去,并选择使该条目生效。
7.        如果关闭路由器2的DHCP功能,客户机能否自动获取IP
路由器2的DHCP功能关闭后,客户机不能自动获取IP

8.        每次都自动获取同一个IP应该怎么操作
登陆路由器DHCP服务器—静态地址分配,将要绑定的IP地址和MAC地址绑定。

9.        要求只有绑定了IP与MAC地址的电脑才能访问互联网,怎么操作
登陆路由器1设置页面,防火墙设置—ARP防护—IP MAC绑定—添加IP  MAC地址绑定—启用仅允许IP  MAC绑定的数据包通过路由器(先绑定后启用,不然自己也上不了网)。
三.画出有两个路由器,把第二个路由器用作交换机使用的图形,并写出第二个路由器上的设置步骤

路由器2设置步骤:
①         设置路由器2 LAN口并设置IP地址:192.168.1.100/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DNS:114.114.114.114
②         关闭路由器2 DHCP功能。
四.写出两台无线路由器无线桥接的步骤
①         主路由器的WAN口设置,即设置主路由器能上网。根据网络服务商提供的服务,设置接入类型,通常都是PPPOE和静态IP,保存后重启路由器。
②         主路由器的无线设置,主要是在基本设置中设置SSID(即无线路由器的名称)、信道,并保存后重启路由器。在无线安全设置中设置密码,最好选择WPA-PSK/WPA2-PSK加密方式(相对更安全),保存后重启路由器。
③         副路由器LAN口设置,主要讲副路由器的LAN口IP地址进行修改,使之与主路由器的IP不冲突,并在同一网段内。(一般主路由器的LAN口IP为192.168.1.1,副路由器设置为192.168.1.2)。设置完成后,保存并重启路由器。
④         副路由器的无线设置,主要设置SSID、信道和WDS(桥接)。
注: a.信道设置必须设置成主路由器相同的信道。
b.开启WDS桥接功能,点击扫描后,过一会就显示出附近搜索到的无线网络,选择主路由器进行连接,选择密钥类型为WPA-PSK/WPA2-PSK,密钥框中填写主路由器所设置的无线密码,保存并重启路由器。
⑤         副路由器在DHCP服务中选择关闭,保存并重启。

网友:
讲得有点繁琐

网友:
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2014-12-31):
啦啦啦。  今日在线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