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本本问题还是电池问题啊

楼主(2014-11-25):
一台ACER E1-471G,用原配电池不接适配器,不触发,接适配器可开机可以充电,然后找到另一台一样的机型,调换电池开机,两台都可以点亮,刷过BIOS,也不行.

网友:
是电池接口问题。

网友:
电池问题,看看接口是否有损坏或不良

网友:
接口吗,但是进系统认得到电池并且可以充电

网友A:
你单用适配器好使么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过,楼上说电池接口问题,感觉要是接口有问题,那为什么还能充电呢?想不通。

网友:
主板问题是

网友B:
调换电池后都OK了么?

网友C:
既然换下来的电池在另一台机器上能用,不就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联想的遇到过,电池不能开机,显示充电,换电池搞定

网友D:
直接适配器都OK的话,估计电池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换电池后都OK了么?

调换都是OK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适配器都OK的话,估计电池芯片有问题吧

但是换了另一个电池上去又可以正常开机,单电池或者充着开机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换下来的电池在另一台机器上能用,不就解决了

是可以这样调,但是问题所在不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单用适配器好使么

单用适配器可以的,就单用原配电池开不了,但电池拿另一台一样的机上可以正常用,另一个电池拿过来也可以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