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独显 i5 la-6881p bios

楼主(2014-11-25):
y470 独显 bios
Y470 独显 i5 la-6881p bios
好的 放心下载

Y470 独显 i5 la-6881p.rar

百分百好的

网友:
无线网卡不能打开与BIOS有关没有

网友(2017-05-20):
下载下来试试看,现在CE_EN出不来

网友(2017-07-01):
我的是la6884p               bios是不是一样呀

网友:
开机电流到1.2就停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
是AMD的还是NV的卡,这样也不知道是那个让蒙吗。。。。。。。。。。。。。。。。。。。。。。。。。。

网友(2017-09-08):
下载试试看我的电流1.4不动

网友(2018-10-23):
你这个是几个BIOS   楼主在吗   给个回复

网友(2019-08-25):
只有    1个  4M的

网友(2022-03-28):
不知道屏幕有时候暗屏,有时候正常开机和bios有没有关系,先简单点开始把

网友(2022-09-28):
下载有没有不成功的

网友(2023-02-23):
不亮机,换一个试一下啊,这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