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现代 N91W

楼主(2014-11-25):
能够修复是非常幸运的。故障现象:指示灯不亮,黑屏。拆机取出电源板 并测量输出两组电压12V5V正常,便想着完了,主板出大事了,不幸运要更换主板的。嗳!还是测量一下主板的DC-DC电压看一下,顺便测量面板接口的供电,U1  3脚5V 正常  2脚1.9V  在此时再测一下面接口从上边的第一脚也是1.9V(不正常呀),面板的供电一般是5V/3.3V。看来是U1的转换电压不正常(虽是三端稳压管子,以为是转1.8V死定了),管子一时看不清,电光照一下1117-3.3   。此处有情况,手摸一下管子表面无发烫现象,判后级无短路,管子不良所致(有些短路了管子也不会发烫,不讨论)。用1117-3.3进行更换后, 面板指示灯已经亮起来了,通电两分钟管子微温。断电再接上其他负载, 。电源芯片LD7575PS  高压驱动芯片AZ7500,资料论坛多

网友:
很少见到这管子坏的,在主板上有时会遇到,以后遇到也多量量

网友A:
这个管子坏的不算很多吧。我是怎么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坏的不算很多吧。我是怎么换过

NO NO 你没有明白最后一句的意思,是说LD7575/AZ7500的资料多(不上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还好这个1117有33的标志,以前我修的一台优派19宽屏显示器,驱动板上有个这东西,都没标1117 33,后来弄明白了是个主板上那样的受控的1117,输出是2.26V!

网友:
这显示器我上次收了10几个,有2个回来搁在那边,自然而然屏坏了,郁闷死了,山寨的玩意,估计多数是翻新屏

网友:
3.3和1.8都是驱动板的检测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