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4 跑马正常,vga无显示,

楼主(2014-11-26):
昂达A78G4 跑马正常,vga无显示,
这个板子呢,故障是跑马正常,vga无显示,其他dvi和hdmi和插独立显卡均正常。
追vga的13 和14脚,分别经过20多欧姆的电阻到了, u2 (cm2009)这个ic的16和14脚,
本人没有示波器,所以不正确定波形,但是唯一确定的是vga行场信号是有这个ic感觉像稳幅是的,以前是经常双稳压三极管的,但是找 几十个板子没有一个有这个ic的,于是上网找了这个cm2009的pdf,

原来北桥的集成显卡发出的行场信号是经常这个集成ic稳定稳幅,同时起到保护隔离作用,相当以前的主板是由稳幅二极管原理,
由于手头上没有这个ic,直接把这个ic不要,分别短接16和15脚,14和13脚,原理从图纸可以看北桥集成显卡发出的行场信号经常ic稳幅再到vga口的13和14脚,没有这个ic所以直接把北桥集成显卡发出的行场信号直接拖到vga口,不经过这个ic的保护,主要是没有这个cm2009和懒得去追他的工作条件,改好之后插上电源,开机正常显示,很多人会问这样稳不稳定,我觉得基本都没什么问题了

注意看好图纸了,不要接错了,是分别短接,不是一起接,,16和15短接,,,  14和和13脚短接,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在维修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抛砖引石的作用,写的比较凌乱,和说的比较罗说,忘大家不要见怪

和把这个主板测试可用的bios发上来了。版本是昂达A78G4  ver.5.00

A78G4 VER.5.rar

bios

网友:
不错,行场是显示器亮绿灯的条件,给你加分了

网友:
不错目前修道到的少学习了

网友A:
你把这个IC换了 一般都会好的 。门IC 74HCT080B 是吗

网友B:
跑马正常,不显示,,我一般都不考虑的直接干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马正常,不显示,,我一般都不考虑的直接干桥了!!

自从有迅维的F360,上来就是做桥是吧??

网友:
干桥太费功夫了

网友D:
自然有这个芯片,肯定有他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从有迅维的F360,上来就是做桥是吧??

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个IC换了 一般都会好的 。门IC 74HCT080B 是吗

有图片的,是cm2009,而74hct08这个谁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然有这个芯片,肯定有他的道理

这ic其实,在我们维修中会导致烧坏他的几率不多,拆了99%不会影响,主要是稳幅的作用,如果你怕的可以不要直接短接,中间加一个稳幅二极管,但是我维修那么久,觉得没必要了

网友:
其实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抛砖引石的作用,因为很多人在维修中会没有这个ic的情况下去做桥,维修中大家都知道做桥很烦人,又怕不稳定,逻辑去维修主板会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不用靠经验,少走和减少时间

网友:
好像显卡上有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个IC换了 一般都会好的 。门IC 74HCT080B 是吗

原理是跟74hct08差不多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从有迅维的F360,上来就是做桥是吧??

昂达的板子很多人会一下就认为是桥的问题,但是其实很多有个别的原因,昂达的板子主要用料不足,散热不好,和北桥的散热垫很差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跑马正常,不显示,,我一般都不考虑的直接干桥了!!

你这是三斧子维修手法啊 !根本不按套路来。

网友:
没有同样的芯片不装也没关系,只是最好不要带电插拔VGA为好,因为缺了一个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三斧子维修手法啊 !根本不按套路来。

你看错 了,他说不直接干桥。。

网友:
把中间芯片给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