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GA植球的疑问

楼主(2014-11-26):
各位大师好:
       笔记本植球用哪种好,市面上有直接加热的小钢网,和植球台配大钢网(80X80),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建议小网 用后就知道

网友:
是的  小钢网还是不错的 直接加热的 一直在用 以前用过植株台不怎么方便 谁用谁知道

网友:
我们又不是批量植,建议选择直接加热的小钢网。

网友:
小网吧  然后再弄个植球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