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无EN,目前查到南桥,无法进展

楼主(2014-11-26):
SOYO SY-AMN6PL-RL主板一块,AMD芯片,单芯。电源芯片:RT8802,IO:W83627
在客户那里是随机性黑屏,有时不开机,风扇转。 拿回店后,直接测EN,无1.2V,测W83627的72(PWRGD),低电平,正常。 看来IO已经把PWRGD给了南桥,南桥没正确输出EN信号,顺差EN跑线路,跑到CPU风扇下面有个Q19,Q74,测量Q19的C与EN,直通,看来这两个就是控制三极管,既然Q19与EN通,直接测Q74的B(此信号应该来自于南桥),测量0V,Q19上面有个上拉电阻,用万能的镊子短路法,EN有1.5V,仍然不开机,南桥不工作?
手里没有BGA,求高手签定下是否就是南桥了?

网友:
pwrgd不正常

网友:
你是说没有cpu供电芯片的en是吗?从你描述来看桥pg正常。不发出cpuvdd_en ,多数是这个桥的问题。可以用风枪吹一下看.

网友A:
PWRGD怎么会不正常呢?从5V跳转为0V给南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GD怎么会不正常呢?从5V跳转为0V给南桥了啊

PWRGD高才正常

网友:
不是吧? 待机是5V啊
从网上复制下这段话:W83627的72脚送出一个持续的低电平,将绿线的电压拉低,完成开机。
我给搞错了,这是PS-ON,多谢浪迹提醒

71的PWRGD输出是3.3,高电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