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6L

楼主(2014-11-26):
dell 有时两个小时就掉电,有是没几分钟就掉电,有时一看视频就掉电

网友A:
PP26L 不是真正的型号,DELL。会不会显卡不良。

网友B:
用示波器打一打个电路绿波

网友:
检查下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26L 不是真正的型号,DELL。会不会显卡不良。

嗯,是1420,现在我用这台机看视频一个小时还没掉电。

楼主:
温度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打一打个电路绿波

惨啊,不会用,

网友:
这个本子显卡容易出问题,不行就加焊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