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410 冷机开机花屏 能进系统 ,开机声音有

楼主(2014-11-26):
联想 U410 冷机开机花屏 能进系统 ,开机声音有。 开机一开始上面先出现一白线
,然后屏幕慢慢变白
,之后一段时间灰色,过一段时间就下面这个状态了

求教这是显卡问题还是屏幕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1-30 16:17):
屏幕到了换上OK了

网友:
热机开机正常吗?

网友:
换个屏试试嘛

网友A:
八成是屏有问题

网友:
正常,开着过一会,再开就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B:
花屏的时候如果死机了多数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八成是屏有问题

但是这种情况开一会,关掉再开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花屏的时候如果死机了多数是显卡问题了

不会死机,花屏后还能正常进系统,就是屏幕是花的。开一会,再开一次机就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死机,花屏后还能正常进系统,就是屏幕是花的。开一会,再开一次机就能正常显示了。

那就自个换块屏试试吧。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D:
直接换屏嘛   别人告诉你不行动 一直问为什么  你能问出个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屏嘛   别人告诉你不行动 一直问为什么  你能问出个什么?

现在手上没屏,所以我才来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自个换块屏试试吧。

那就只有等屏了,如果显卡问题的话,会不会有花屏不死机的情况。

网友:
屏的问题,换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这种情况开一会,关掉再开就好了。

屏升压电路有问题,绝对的。

网友:
是怎么出现这个问题的、有摔过么?

网友:
其实看最后一图,跟屏挂,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自个换块屏试试吧。

有的,,如果是屏幕问题不会造成死机现象的

网友:
替换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