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楼主(2014-11-26):
dell   1420    集显    开机两个小时掉电,有是看一下视频就掉电,是不是通病,求大神讲解

网友A:
是否是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散热问题????

不是啊,散热很正常,才40多度,我实在找不到问题

网友:
是看视屏的时候掉电么

网友:
温度正常不一定不是它的问题。今天修一台也是DELL的温度50多久掉电,是风扇时转时不转导致。

网友:
不看视频掉不掉电,有么有规律了

网友:
北桥的温度看不出来,是不是AMD的芯片组了,可能脱焊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