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有是触发(电流0.00) 有时不触发(0.01)

楼主(2014-11-26):
E43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板号DALE9EMB8D0).不触发时+3V有0.29V,触发是+3V为0V,有碰过的朋友或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A:
初步诊断是待机电路问题,,查查待机芯片开启信号

网友:
板子进水了?!3V5V芯片正常么?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诊断是待机电路问题,,查查待机芯片开启信号

应该不是待机电路问题    +3V是有3VPCU转换来的吧,控制极是MAIND    但是MAIND没触发之前都还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容有问题

你说的是什么电容呢   能具体点吗?

网友:
广达的板,一般都是触发后才会有3V5V电压。

网友C:
触发时  +3V  为0V   你觉得对吗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触发时  +3V  为0V   你觉得对吗

我的意思是说可以触发的情况,之前待机电流是0.00    +3V是0V    触发后才有电压的    如果是不可以触发的情况是待机的情况+3V就是0.29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说可以触发的情况,之前待机电流是0.00    +3V是0V    触发后才有电压的    如果是不可以触发 ...

不可以触发的时候 待机 +3V有问题  查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说可以触发的情况,之前待机电流是0.00    +3V是0V    触发后才有电压的    如果是不可以触发 ...

我知道这个有问题   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出来     看下哪位仁兄有没有修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