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超薄液晶显示器拆外壳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4-11-26):
最近接了俩台超薄的液晶显示器来修,以前的液晶显示器厚点拆外壳也好拆卸,搞这超薄的拆下来总是把卡面板的塑料绊头给拆断,装上面板壳子中间有条大缝,用胶粘也显得不太雅观,这超薄的貌似比正常的难拆卸,而且容易断卡头,大伙怎么拆这超薄的呀,能不能分享下

网友:
拿把刀片,看好它的卡勾是往那边的就往那边翘·····不过断一两个很正常,要不然都不知道它卡勾是往那边的哈···

网友:
没有全部断完一般都没问题的。

网友:
小心点,别敲坏了

网友:
没啥好办法

网友:
没啥好办法 就是小心看

网友:
我也弄残过哦

网友:
这问题是这样,先撬底面,要读懂它的卡头都是朝外面,撬时用宽一点的厚铁皮(原老机箱的挡尘板)用力时左侧向外用力,右侧向内用力,到卡头时,撬头向内用里,逼卡头退出,一般第一扣会断,其它不会断。

网友:
超薄的比较不好下手,千万当心屏

网友:
一般没螺丝,慢慢撬

网友:
慢慢找感觉把?

网友:
慢慢找感觉把?。。。

网友:
不要着急 慢慢弄 拆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需注意检查屏的设计构造再进行拆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