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6s无线性输出 老师别喷我 先听我讲完

楼主(2014-11-26):
如图:+VA 负极19V 过PD22后成+VIN_PCU 电压18.6V 再过PR226电阻10欧变成17.4V 再经PR224 390K和PR222 150K分压后得4.08V 至ONLDO 4脚做为线性开启 REF输出2V RT8206B 7脚却输出0.75V 按道理是5V线性才对
我做过的操作:PD22和PD21对换、PC217更换 PR224和PR222更换、RT8206B更换(还用ISL的替换过)。7脚割线后依旧输出0.75V
各位维友,你们有得出什么结论的或者有过这样维修经验的给点答案,在此先谢过!!这机器拿来是点的亮的,就是会不定时掉电,现在连保隔都不过了,真纳闷。。。

网友:
RT8206B的5V线性工作就6脚有十几v
1脚输出2V
32脚有5V   (楼主没测)
4脚有开启电压
芯片就应该从7脚输出5V 了
在代换的芯片没问题和和芯片12345678  、 32脚焊接没问题都还没有线性5V输出
会不会是  3  V   5V  的后级有短路或者滤波不良引起芯片保护而连5V线性都关闭了

网友A:
线性 打值正常吗   ?  排除 本子有没有短路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 打值正常吗   ?  排除 本子有没有短路再说

我现在都怀疑是否半层问题了,这种线性这么低明显是被拉低的。娘的火起来把7脚金手指给扮短,直接一跟线拉出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