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4.0 电流跳到1.4 不开机 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4-11-26):
这个是不是BIOS 问题  这机器 是不是 BIOS 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2015-01-20):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正想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楼主问题处理了没

网友:
华硕难修!!!!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跳掉1.4但是我的不掉电   我的这是进水的   但进水的已经处理完了  头疼         求思路

网友:
华硕的一大通病  论坛自己搜吧  也或者去我空间看K42通病,也可能是你的非通病 不过先排除了也好   故障是一步步查出来的

网友:
通病 好多解决方案了

网友:
这个机器首先是刷个百分百正确的BIOS,不行就换桥试试

网友:
确实是通病有解决办法论坛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