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SDSSDH-120G-G25 固态硬盘求救

楼主(2014-11-26):
MHDD可以检测到,型号等都认出来了,也可以正常跑,但进系统认不出硬盘,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吗,武汉地区有人会修复这个固件吗,主控SF1222

网友:
重新量产下看看。

网友:
官方提供的工具认不到盘,另外也找不到量产工具和教程

网友:
MHDD扫描是有坏道,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罗工,用MHDD扫固态盘有效果吗?

网友:
可以正常运行,也可以认出硬盘的型号等 ,扫描没有坏道

网友:
有没有武昌的高手可以修,我上门去修就是了,别都不啃声呀

网友(2014-12-27):
这种盘上用的FLASH没固件。要不是能开卡的。

网友:
感觉是主板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