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时认硬盘时不认硬盘

楼主(2014-11-26):
机器刚接到手开机不认硬盘  果断的硬盘试试  一式 哎好 了  喜出望外这么简单就解决了 反复开机式没有问题 难道是检漏了  把他原来硬盘换上哎好了 不是硬盘坏了 疑问  再试试还是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 把原来硬盘电池全部装上开机进系统  真的好了  有点不相信  准备测试一下把可调电源一把死机了  怎么回事啊 瞬间郁闷  哎  开机在试试找不到硬盘看来问题找到了 是用电池找不到硬盘用电源可以  哎   拆机吧   没有办法  找到硬盘接口看看电压是什么样的  硬盘接口789用电源是   5v正常用电池只有3.几v  罪魁祸首找到了  就是硬盘电压偏低  出现此问题的  找到U3604  是5v-s0转5v-s5电压  看看控制级用电池的时候是7v左右用电源的时候是9V  在查查往前查查看3D3V_AUX_S5 为高正常  PM_SLP_S3#这个电压也为高正常 看来问题就在r2619 和Q3604这个地方一查原来是r2619这个电阻阻性能不良  跟换后问题解决

LENOVO B470_WISTRON_LA47-10250-1_1104.pdf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LZ表述得不够清晰啊

网友:
奇葩问题 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硬盘电压不够,造成时认时不认硬盘,学习了

网友:
电阻阻性能不良  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都让你碰到了

网友:
奇葩的问题,最后还是修好了,技术还是不错的呀。。。。。。

网友:
供电不足了

网友:
学习了 硬盘供电不够引起的不认硬盘

网友:
奇葩的问题

网友:
楼主已经描述的很清晰了

网友(2016-03-26):
R2619 电阻  很不好找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个案了

网友:
这块的问题容易找,就一个电压,几根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