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充电电路中有几处不明白,想请教各位

楼主(2014-11-26):
第一个:如果Q24不导通,从电源适配器过来的电压19V是否会经过R263并串联R265来分压实现U50场管的导通?假设我前面所理解是错误的话,那这个19V的电压过不了R265电阻,必须经过Q24再由R265、R263来串联分压开启U50场管,并且G极的导通条件是由Q24是否导通来控件的吗?
第二个:当场管U50导通后,同时R265、R263串联分压后有一个6.3V左右的电压会通过电容C414,到达U50的D极,然后是AD+这个点吗?如果这个6.3V的电压能过来,为什么与U50导通后D极的电压19V汇集到了一起,最后真正从AD+这个点送出的电压只有19V,为什么不是6.3V呢?是不是这个一高(19V)和一低(6.3V)的电压最后只会存在一个高电压19V吗?
第三个:电源适器的第1引脚为什么通过连接一个R266的电阻与AD+这个点形成一个回路呢?这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多看点基础的知识这些就自然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看点基础的知识这些就自然懂了

你这样回复完全是为了增加你的积分吧!毫无价值!BS你这种人

网友C:
看你提的这些问题就知道你对电路基础和元件工作原理不太了解。

先认识几个元件:
Q25是个NPN三极管,当B极大于C极时,C-E导通;(普通的三极管是B极大于C极0.7V,数字三管极要查手册)
            Q24是个PNP三极管,当B极小于E极时,E-C导通;(普通的三极管是B极小于E极0.7V,数字三管极要查手册)
U50是P沟道场管,当G极小于S极 4.5V的时候,S-D会完全导通。

下面回答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U50是个P沟道的管子,G极要相对低电平才导通。
       ==》当AD_OFF为低电平0V时,Q25截止,电源接口的19V的电压会经过Q24内部的R2电阻加到B极,由于Q25截止没导通,Q24内部的R1电阻接Q25的那端没接地不能跟R2串联形成分压,B极电压就和E极一样也是19V,所以Q24就会截止,然后电源接口过来的19V就会经过R265和R263串联分压成6.3V加到U50的G极,使U50导通19V顺利到达AD+。
     ==》当AD_OFF变为高电平时,会使Q25导通,Q24的内部R1一端就接地了,19V过来经R2和R1就会形成分压,分压后总会有一点电压,B极就会小于E极,E-C导通,19V电压经Q24直接加到U50的G极,在这里19V电压是可以过R265电阻,但是不起作用不会与R263分压了,因为它们分压的话变成6.3V加到U50的G极 ,但是Q24导通了19V就直接来到G极,就不会有6.3V存在了。

      第二个问题:电容是不导通的,R265和R263分压后的6.3V不会通过C414到AD+那去的,这点要理解。

      第三个问题回答不了你,HP的电源头子内部是有两个电阻分压通过中间针输出给主板中的电路检测的信号,此图纸中,2、3脚接地,4、5脚供电19V,那么1脚为什么要跟AD+过个电阻形成回路我就不知了,看这个图纸,它没用到电源头中间针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提的这些问题就知道你对电路基础和元件工作原理不太了解。

先认识几个元件:

谢谢您的耐心回答,所有回答都非常清晰有条理,浅显易懂,而且辛苦打了那么多字和截图上来!让我这个菜鸟学到了很多,我的确是很多基础知识都没有掌握好!你非常热心,不象其它人,不想帮忙,反而净说一些没用的废话!我是真心感谢您!!!

网友D:
HP V 3000 密码芯片在什么位置  求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回复完全是为了增加你的积分吧!毫无价值!BS你这种人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人家要你多学点基础也没错,非得一针见血告诉你答案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HP V 3000 密码芯片在什么位置  求解

我没修过V3000的机,不知在哪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人家要你多学点基础也没错,非得一针见血告诉你答案才行吗

如果我会,我来还来这里寻求答案吗?你不愿回答,就不回复好了!尽是废话

网友:
至此可以结帖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