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进水机R428 维修

楼主(2014-11-26):
一台同行的R428三星机。。

到手到发现大短路。。一测共公点对地了。烧了一下,发现显卡供电管Q527坏了,拆掉换了一个上去。。

接上电源,发现共公点只有18.6V 这个明显就是隔离管的体二极管过来的电压。换了一个充放电IC,后还是不行。。后来直接把Q508的S极接地。共公点出来了。。

再发现EC的晶振没有波型。。找料板换了个EC。。可以上电了。。

现在的问题是测屏的接口_EDID_DATA  LCD3_EDID_CLK 都有信号波型 (资料上说到这一步应该是显卡发出了找屏信号)

可是测屏接口LCD_VDD3V无电压  VDC_INV无压后,后来发现是LCD3_BKLTON没出来。。这可是显卡发出的显卡,把LCD3_BKLTON强制接到3.3

屏有背光无显示。。测LCD1_ADATA0 LCD1_ADATA0# 无信号。。

请问下一步应该怎么弄?

附上图纸。。

三星R428 ba41-01217a 01215a 01216a.pdf

网友:
一起学习下。

Rngon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外接正常不,显卡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明显是保护隔离没过被你给强制导通的。此后一系列的描述来看是显卡的问题。查显卡供电及显卡本身吧。电流目前是多少?

网友:
搞了这么久最后发现显卡估计有问题,难道要换个测试?

网友:
测屏的接口_EDID_DATA  LCD3_EDID_CLK 都有信号波型 (资料上说到这一步应该是显卡发出了找屏信号)
电流有跳高。。到0.856左右

测BIOS脚有持续波型。。

网友:
外接无显。。

找了个料板,,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显卡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换了个南桥也是一样。。

算了不修了。

网友:
最好换全新的,

网友:
撸主不容易啊

网友:
怀疑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