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装系统之后进不了系统,出现下面的黑屏现象?什么情况

楼主(2014-11-26):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引导修复下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2楼正解,照做即可

网友:
参考2楼。。

网友A:
能进BIOS的话,看看硬盘有没检测到,

网友:
装错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BIOS的话,看看硬盘有没检测到,

好我试试,检测一下硬盘

网友:
修复引导————————二楼正解

网友:
我也估计是硬盘问题,但是系统能装进去啊?我检测一下硬盘看一下

网友:
修主引导就行了

网友B:
该怎么修复?主引导?求大神告知,可加我Q1104595518

网友:
支持二楼的!用PE里的工具修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DiskGenius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怎么修复?主引导?求大神告知,可加我Q1104595518

楼主你下个大白菜或者老毛桃做个USB-HDD的PE里面就有个主引导修复

网友C:
硬盘装系统之前扫描了吗??有坏道吗???没坏道的话,把硬盘全部格式化分区,重建引导,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到是硬盘问题了。如查硬盘没问题,还是要考虑一下内存的,

网友:
用MHDD检测硬盘有没有坏道,要是没有问题就进PE用diskgen把C盘格式化,然后清除保留扇区,重建主引导记录,就行了

网友D:
进pe 用diskgen修复主引导记录!

网友:
如果硬盘没有问题,下载一个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制作一个U盘启动盘,用U盘启动电脑进入PE系统,修复重建主引导记录。

网友E:
进PE,重新给硬盘分区,在装系统,基本搞定

网友:
修复硬盘的MBR!或干脆重新分区格式化,再重装一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PE,重新给硬盘分区,在装系统,基本搞定

嗯,已经搞定了
,这是属于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PE,重新给硬盘分区,在装系统,基本搞定

这个是在哪里修复的 ,pe也可以修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装系统之前扫描了吗??有坏道吗???没坏道的话,把硬盘全部格式化分区,重建引导,应该就好了!!

有两处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pe 用diskgen修复主引导记录!

好咧三克油

网友:
用非ghost系统装下就好了,或者用工具修复mbr

网友:
重建引导,这个DISKGEN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