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 不开机问题 修了这么久越搞越麻烦了。

楼主(2014-11-26):
续上次第一次修笔记本,噩梦不断。
一个月前用普通mos管换CPU供电的龟壳管、8脚的控制ic,再换cpu可以开机了,但发热厉害且启动win7一半就会断电,想想是不是mos管不合适,还是买了几个龟壳管小心换上去通电又不开机了,焊来焊去下管焊好了,但把上管又烧了,上管G脚焊盘还被焊脱皮了,完了看来技术不行只能再接会mos管,通电主板灯亮3秒自动断电灭灯,3秒后又自动通电亮灯,一直反复。量待机0.01A,通电时测电压cpu的1.15v,GPU没有电压,示波器量也没有信号。我的妈呀,是不是cpu又烧了,如果是cpu烧会一直反复上电断电吗?我不记得了,糊涂了,妈 的cpu3百多一个。朋友嘴上说没事,自己脸上是挂不住了,谁叫我当时说我帮你修试试看。

网友:
那就不修,越修越烦

网友:
哎   最好别说试试看

网友:
边上是不是有个小六脚芯片,它也坏了吧?

网友A:
改的MOS管一般会返修,原型号代换是最好的。别改了。焊盘脱皮处理下,还是用铁皮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MOS管一般会返修,原型号代换是最好的。别改了。焊盘脱皮处理下,还是用铁皮管吧。

以前我用八脚管子改过,,管子烫得很。

网友:
悲催 的事情谁都有

网友:
铁乌龟还没修到过

网友:
帮忙前先说好!!!

网友:
楼主代换的MOS是大的那种吗?

网友:
这个铁皮管是不容易换好的,温度不好控制

网友:
用8只脚代换的很容易返修吗? 别吓我呀  我一直都用8只脚代换的  希望别返修

网友:
管子可能功率不够,所以发烫

网友:
不停的反复通断电和cpu有关吗? 我是不是还是再换个cpu? 这个机器正常工作的电流是多少?我之前可以开机的是2.4A

网友:
2.4A 带电池?

网友:
楼主辛苦了 给朋友帮忙有时候就是越帮越闹心 不知道是不是上天在考研自己的友谊

网友:
估计还要一些小件坏了

网友: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盆友之间要是没有把握我是不会接的

网友:
你不 知道铁壳是难题吗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这机是看到故障下,麻烦!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