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屏好条条

楼主(2014-11-26):
仔细看中间的 熊猫···  正常的是阴影部分是黑色·· 但是现在出现的是红色条条···  并且 显示器出现全黑画面时··· 全是红色的条条··  怎么什么问题·???

网友A:
LZ你说的意思完全看不出什么故障?重新写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说的意思完全看不出什么故障?重新写清楚点。

    仔细看熊猫的阴影部分··  正常时黑色的·· 现在是血红色?

网友:
先检查、更换屏线试试。

网友:
没修过的屏是程序问题,修过的屏是线序或解码块问题。

网友:
同通用板测试  如不是驱动板  那么屏挂了

网友:
屏线换换更健康

网友:
换根屏线一定好

网友:
屏线问题多。

网友:
真搞不懂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
先自己代换嘛,把可代换的排除,再求助

网友:
屏挂了,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