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orce570ct没有待机维修

楼主(2014-11-26):
收顾客一块七彩虹nforce570ct,顾客说不能开机,说好价开工,目测打值时pcia14只有72欧阿小了一点,其他基本都正常,反正开不了上电测一下两个待机是否正常吗,跑一下电路紫色线到1117芯片一脚有5v输入输出2.6v不正常,应该3.3v才对阿,原来是那里给pcia14供电的阿,很多人修一定是芯片问题,我也是这样换芯片电压输入1.8v电压变小了,这个供电给很多地方供电,网卡,io,桥,很多人就会拆网卡,io,桥一步一步再测,我也想过这样做阿,但是会回头一想有72欧值阿,一般网卡,io,桥坏 是0欧才对阿,不要冲动,经验告诉我后级可能性低,那么只有1117芯片下面两个可调电阻搞的鬼,我就去捉鬼,在其他垃圾换过,奇迹发生,3.3v成功输出了,坏是原来1117输出脚阻值为72欧,好时167欧了。。这个很小维修。。难道也很小,我写下为自己以后看一下能快速维修

网友:
发帖不易,我给你加分

网友A:
原来是LDO-ADJ的分压坏了,下次我碰到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不错,下次注意下

网友:
发贴不太明白

网友:
感谢伟大的教程

网友:
谢谢,,学习了!!我一般都以为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LDO-ADJ的分压坏了,下次我碰到就可以秒杀了

这里ADJ引脚相连的分压电阻是起到调节1117输出脚电压值大小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LDO-ADJ的分压坏了,下次我碰到就可以秒杀了

ADJ分压电阻一般应用与可调输出类型的1117芯片上。

网友:
修板就是要细心 耐心

网友B:
直接检测1脚调节电压就行了

网友:
这个故障虽然小,但启示还是很大的。

网友:
嗯,经验的积累是成功的基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检测1脚调节电压就行了

这种测量方法也可以,调节电压在这里是个1117内部电路产生的固定值。

网友:
呵呵,,修多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