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的机子,关机

楼主(2014-11-26):
  一台华硕X81S的主板,显示LOGO就关机。把独立显卡板去了也关机。裸板加电也关机,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也可以叫做掉电吗  示波器抓下CPU供电 看滤波是否良好

网友B:
进PE试试,然后CPU 内存散热南北桥一个一个排除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试试,然后CPU 内存散热南北桥一个一个排除嘛好

显示LOGO就掉电,根本没法进PE

网友:
网卡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叫做掉电吗  示波器抓下CPU供电 看滤波是否良好

没有示波器呀,

网友:
应该是求助帖,不是维修经验。观察主板有无异常之处。各IC有无发烫。BIOS刷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