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4-11-26):
客户拿一台假3星。用几分钟黑屏。检查是主板的问题。于是就换主板。但是在换的过程中不小心把屏芯片烧了。定了一颗芯片装上。现在成这样子了。花屏。程序板和屏线换了几套了。请大家给我看看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谢谢。

网友A:
修不好要赔一个显示器啊。

网友:
估计烧的不止这个芯片,屏上面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屏芯片有可能没焊好,如果焊好了,这个芯片有的是有程序的

网友:
假3星就说是显示器引起的黑屏,把黑屏故障解决了就花屏,要把故障全解决就要换新屏,

网友:
可能是有程序的

网友:
焊好的。如果有程序的话就废了。

网友:
上图看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废了赔钱吧

网友:
风险不小哦

网友:
干这行不易要

网友:
估计难救了 查 屏供电

网友:
屏IC烧了后,其它还有小元件可能也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不好要赔一个显示器啊。

不要这么悲观呀,即便修不好,你也可以那个什么呀。怎么就会要陪呢

网友:
建议调屏参,或是恢复出厂设置,或是重新刷一下程序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C:
看是不是有电容突起或是哪个零件烧坏了

网友:
关注中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手里有代替的屏可以试验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这样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
检查各屏电压吧!

网友:
维修技在好也要有电运气的。

网友A(2014-12-30):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么悲观呀,即便修不好,你也可以那个什么呀。怎么就会要陪呢

因为客户显示器能正常显示的。只能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是不是有电容突起或是哪个零件烧坏了

屏供电高了烧了,改显示器板一定要注意供电

网友:
芯片烧了,其他地方我估计也会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客户显示器能正常显示的。只能陪了。

修之前是能显示器的啊??那就难说了

网友:
怎么刷 刷程序地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