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哪一个是主板芯片?

楼主(2014-11-26):
B460
笔记本
现在开不了机,充电灯也不亮。去维修说换主板芯片。我想问下哪个是主板芯片。150被黑没?笔记本之前有过经常开机没多久就自动关机的怪状,换了主板芯片会不会就好了?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和主板芯片有关?最近资金紧迫,暂时不敢换电脑。 --------------求大神解答。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求解答下,谢谢!

网友:
网上找的图,帮我标记下哪个是主板芯片

网友A:
你是一个顾客
caitao7856
是的。但是我也在学习。经常自己研究下,满感兴趣的,之前就是有怪现象,老是自动断电关机重启。我拆开弄,才导致这次启动都启动不了了。。。
详情

网友:
之前出现的怪状是,开机没多久,就自动断电关机,然后几秒后又自动重启,无限循环。要去强制拔电池断电,尝试几次,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一个顾客
是的。但是我也在学习。经常自己研究下,满感兴趣的,之前就是有怪现象,老是自动断电关机重启。我拆开弄,才导致这次启动都启动不了了。。。

网友:
........顾客也开始上迅维了,主板芯片泛指所有芯片,维修的的告诉你换EC或者PCH你又不知道换的是那个,所以为了你能听懂,泛指主板芯片,

网友:
还是去找专业修笔记本的吧。你乱搞 板子就真的要换了

网友:
就是那个BGA的 ,

网友:
他只是开了个玩笑,,不必这么认真,,,

网友:
150块正常的价了,,别再犹豫了。检测后报价不修的后果很严重的哦。。

网友:
是主板问题是赶紧修吧,150已算便宜,不贵

网友:
150修笔记本算便宜了

网友:
换芯片150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