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4-11-26):
我的三星显示器要反复开关电源屏才会亮,特别是到冬天时,夏天还好些,请问是那故障
三星

网友:
看看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开关键坏了……

网友:
反复开关,按键的灯是什么顔色?

网友:
反复开关,按键的灯是什么顔色?变卢瑟吗

网友:
拆开开关看看

网友:
小毛病 换个开关

网友:
这里的确有一问题要搞清,按后灯有变化没有,有变化,解码板(主板)有问题,无变化按键有问题。

网友:
三星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一是电源供电,二是按键开关,三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