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联想LXM-L19CH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26):
昨天晚上正要关门,同行急匆匆抱来一显示器,说是客户要得急,讯问后,显示器可以正常点亮,不过持续时间很短,亮一下就黑屏,看了下果断拆机,这个电源高压板是直接用适配器进行供电的,12V  这种情况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部分供电问题,用点屏套件点了下屏灯管,4根全是好的,那应该是电源高压部分, 在论坛搜索下,真巧,很多同行都遇到过这种现象,看了后得知,三极管C5706容易坏,于是上风枪吹下4个C5706测了测,果然又个击穿,找了找,在一块就板子上找到了C5706换上,再次上电,桌面正常,开机测试1小时,正常,给同行80   他要价150

网友A:
也太黑了吧   150?

网友B:
这种显示器150还有人修?

网友:
5706 5707   已经很少修到了

网友:
这主板就这个爱坏

网友C:
这个换的时候要换一对  学的时候师傅也让换中间的的电容    传说这个叫自激震荡方式的高压部分   实际操作时偶尔有返修  一般我也吧高压包加焊一下 (容易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太黑了吧   150?

呵呵,在我们这很少有人修液晶显示器的,所以能要上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显示器150还有人修?

呵呵,修一个150  要是买一个450 ,那个更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换的时候要换一对  学的时候师傅也让换中间的的电容    传说这个叫自激震荡方式的高压部分   实际操作 ...

我刚刚学液晶,多多指教

网友:
价钱不错。羡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在我们这很少有人修液晶显示器的,所以能要上价

哈哈   那没有办法  钱注定是你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