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亮机掉电秒杀

楼主(2014-11-26):
今天接到一台外地客户发来的惠普4421S,接通电源触发电流哗哗的跳上去了,心里应该亮机的啊,确实是亮机了过了LOGO马上掉电,拆机吧,拆机时发现风扇堵得厉害,会不会是风扇堵了的原因呢,但又马上想到应该不会啊,风扇堵了也不会掉这么快啊,不过还是清了下风扇放回去还是亮机掉电,不过缺发现有时候触发不了,按开机没反应,重新拔插下适配器有可以触发了,触发不了的时候测了下开关0.22,该不会断线了吧,在量了下主板接口也是0.22,开关小板与主板是想通的,立马拔掉开关在测主板3.3V,嘿嘿,你们懂的,万用表接地开机亮机过了LOGO不掉了,哈哈就是开关小板问题了,一小电容漏电,拆掉OK。
进系统发现无线开关打开不了,重启进BIOS设计了也打开不了,问了下友仔有见过HP 的机打开不了无线的故障过吗?他说把无线网卡上的一根线割掉就可以了,不过无线就只能一直开住了关不了了哦,试了一下割掉线果然无线可以用了。机器已经装起来了就没拍照上传了。

网友(2017-10-30):
为楼主赞一个,修的太不容易了,值得推广

网友:
学习了  是哪根线能说明下吗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切掉的是哪一根线啊 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切掉的是哪一根线啊 能否说明一下

一搜,就可以搜到的,去搜索吧。。。

网友:
你的同行估计就是拆拆机器,别的也不会吧,哈哈。。。

网友:
是电容漏电把开机电路3.3V电压拉低到0.22V了。万用表一测就出来了,捡钱的机器

网友:
为楼主赞一个,修的太不容易了,值得推广:daxiao:

网友:
楼主 是2014年 发的帖子 ,现在 咋 这么多人回复呢

网友:
谁知道呢

网友:
楼主你也太抠了,一个图片都没有

网友:
修机器就是要细心 特别是掉电的 一定要把外接全部排除

网友:
网卡不是都有一个开启的吗?   直接短接可以的吧

网友:
具体割断的是那根线!有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的

网友:
开关断线的  的确是捡钱的节奏   天天都能来几个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可惜没有图片   有图片就更完美  下次记的啊

网友:
楼主能秀下是小板上的哪个电容短了, 就更好让大家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屏保开关问题的

网友:
四秒关机的问题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